AC800M死机

楼主(2013-05-01):
我们单位有四台散货卸船机,都用的是AC800MPLC,最近几天有一台的AC800M总是死机,通信全断。OPC也联不上,每次都要初始化一下。重新倒程序,。。请教一下会导致它死机的原因有哪些,应该PLC也没有超负荷。因为都是同样的机型,其它的机器也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也不知道是不是过热引起的,因为前几天机房里面的空调一直没开,但我用手摸了一下也不是很热。现在把空调投上去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见效果。

网友A:
 PLC解开时自毁程序视频教程(三菱、西门子、松下、台达等)  需要加364567273

网友B(2013-06-05):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要确认几个问题!

网友C:
有几方面原因,详情加2897276883

网友D:
你刷下固件再下装试试呢

楼主(2013-07-07):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要确认几个问题!

 比如有哪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