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0RC32T掉电保持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3-05-01):
帮朋友做个小设备。看中了FP0R的PLC,32点的。 分三种型号C32和T32和F32。

看介绍是F32可以全部保持寄存 ,T32可以通过加电池来保持,而C32好像加不了。 那么C32应该是靠超级电容来保持数据的了,虽然只能保持三百来个,但是对我的应用来说数量是足够的。

我的问题是,C32型的掉电保持,在正常的室温条件下,能够保持多久? 谢谢!有这方便官方正式的资料说明吗?    比如西门子的S7-200和S7-1200就有明确的说明。

顺便问一下,FP0R的晶体管型输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 可以直接驱动电磁阀频繁工作吗? 看FPX是0.5A(和西门子的一样了),而一般日系多是0.2A甚至是0.1A,这个直接驱动电磁阀有点危险啊!

网友A:
直接驱动电磁阀很不安全,还是加继电器好。至于能保持多久我还真不知道,没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B:
可以直接驱动电磁阀频繁工作吗?

那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C:
有相关资料的,你去查FP0R硬件手册,也可以找我,QQ631201168

楼主:
加继电器就不合算了!因为电磁阀非常频繁地工作,最少也要两秒就动作一次,有的一秒动作一次…… 一天下来得有两万多次动作呢……

这样的话,会经常坏继电器。  看来只能上FPX系列了(0.5A的电流)。 但是大部分的日系小PLC输出电流都是0.2A的,一般的小机器为了节省成本都是直接驱动电磁阀(我们用的都是小电磁阀,一般电流是0.1A左右)。

另外,断电保持时间大家都没有去关注过吗,我下载了手册看了T32内置了电池可以在常温时保持50天左右,可是没有提到C32是用什么保持的,保持时间是多少?

网友D:
保持寄存器是类似硬件存储那样的在存储吧,手册里还说明了有写入次数的限制,关于超出这一部分的掉电保持,靠电容的,只能很短时间,比如6个小时后数据就全乱了,需要的掉电保持寄存器比较多的 话建议还是加个电池  100块不到

网友D:
绝对不能直接驱动电磁阀,很容易击穿的

楼主:
楼上讲得过于绝对了!

这要看负载的电流,前提是我们用的电磁阀的功率一般都是24V,2W的,也就是电流为2/24,还不到0.1A呢!理论上PLC的输出点额定电流为0.2A的话就完全可以了! 而达到0.5A的话就更不在话下了……

以前我用西门子的S7-200和S7-1200,输出点的额定电流均为0.5A,直接驱动电磁阀(而且是频繁地动作)没有任何问题。  后来使用过三菱的FX3U,欧姆龙的CP1H均可以直接驱动电磁阀也同问题。    我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看FP0R的体积很小,怕它的额定电流只有0.1A,那么我就要考虑考虑了。  而现在我查了手册是0.2A,所以直接驱动电磁阀不会有任何问题。

另外,C32也可以加电池吗?没看到了那里可以加呀! 好像是什么T32才有电池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上讲得过于绝对了!这要看负载的电流,前提是我们用的电...

浪涌电流怎么办?

楼主:
电磁阀线圈选择上就内置了反向二极管保护的。你看看CKD、SMC的甚至一些韩国的,台湾产的电磁阀都有这个选项可选。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磁阀线圈选择上就内置了反向二极管保护的。你看看CKD...

惭愧了,用的一般是国产...,以后咱也选这些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