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的程序调用

楼主(2013-05-01):
M4.4

在FC4里调用了FC100,现在两台同样的设备,FC100在线查看运算结果相同,可返回到OUT9,OUT10,OUT11的结果却不同,正常OUT9 =0  OUT10=1  OUT11=0  ,可现在故障设备返回OUT9 =0  OUT10=0  OUT11=1

网友A:
继续查看FC100,看看是什么情况才能返回OUT11=1,没其他特别的地方

网友B:
FC100 里面有没有用绝对地址?还有就是输入输出变量,用的时候注意;

看一下 FC100 程序的逻辑,结合外部参数分析一下。

楼主:
在故障设备的程序里FC100里OUT11就不等于1,只是到调用返回的结果是1

网友C:
不能在线查看FC100的运算结果,有可能多个地方调用FC100。

先比较IN点看是哪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