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捡到个什么东西?

楼主(2013-05-01):
大家帮看看这是不是欧姆龙的扩展IO模块?我一菜鸟在路边垃圾堆看到捡回来了,结果还被老婆说了一顿。。。。。。。。

网友A:
OMRON的可编程控制器,P型机,不能连接电脑编程,要用手持编程器编程。这个机型流行于上世纪80年代,我用过,还有编程器呢。

网友B:
过时的东西,

楼主:
哇。。。我仿佛又回到了白垩纪。。。。。

网友C:
呵呵,不错啊,可以试试编程软件连接的。

网友D:
我在一个厂的机器上看到过这玩意儿

网友E:
应该是PLC吧?

网友F:
欧姆龙C20p型PLC.

网友G:
做个小试验用还是可以的!

楼主:
还有没有这种编程软件啊?用电脑的,看看还能不能找到相关资料。研究一下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