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S 与电脑和人机界面通讯

楼主(2013-05-01):
K120S和步科人机界面通讯怎么用电脑监控  监控插头怎么制作

网友A:
你是要监控什么?是PLC?还是人机?还是PLC与人机的通讯。一般用电脑做步科界面的模拟监控时,直接使用PLC的通讯电缆就可以。如果是屏与PLC通讯需要按照屏的说明制作通讯线,也可以使用485通讯。

就是没做过“K120S和步科人机界面通讯电脑监控”期待回答

网友B:
看具体的PLC

120s还是S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具体的PLC120s还是SE的?

 LGK120S的  PLC和人机界面正常工作时监控PLC

网友C:
PLC通讯口有两组232接口,和屏通讯可以用4、7、5脚。再从里面;和电脑通讯用2、3、5就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不过用475的时候要拨一个拨码开关BUILT-IN CN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通讯口有两组232接口,和屏通讯可以用4、7、5...

 好的 谢谢回头我试一下

楼主:
LG K120S 用475脚和步科界面通讯连接不上

网友D(2018-05-13):
支持一下学习交流

网友E(2018-12-08):
我正好也想这样,我来试试。

网友E:
回复内容:这个简单首先在步科的plc设置界面里面必须选 LG MASTER-k Cnet(120S的编程接口有两个都在九孔的接头上 其中235脚用于编程和监控,457脚用来接屏)PLC上的BUILT-IN CNET 拨到ON位置,这样就可以了。注意还要在PLC的参数设置里面的:通讯0-通信选允许-协议选 专用(从)。

网友F(2019-07-08):
引用 网友C:
PLC通讯口有两组232接口,和屏通讯可以用4、7、5...

网友G(2020-04-19):
PLC通讯口有两组232接口,和屏通讯可以用4、7、5...

网友H(2020-12-21):
学习中,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