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电缆问题

楼主(2013-05-01):
现在有很多劣质电缆,对设备电气系统控制造成无法估量的影响,

只是这个好的电缆,差的电缆到底有哪些目测差异呢?

大家分享一下!

用工具测量的话,用什么工具测量比较准确?

用普通万用表测量的话,怎么测量电缆好坏?

以3*2.5电缆为例。

谢谢大家

网友A:
 如判断电缆绝缘好坏,应使用摇表测量电缆对地绝缘电阻;如判断电缆内部是否断线,可使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电缆通断;可用直流双臂电桥测电缆直流电阻方法,判断电缆故障点具体长度。

网友B:
这个纯经验啊,多看看国标电缆,等你看见水货的时候就会心有灵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判断电缆绝缘好坏,应使用摇表测量电缆对地绝缘电阻;...

 大哥,谢谢你的回复,但是我问的不是你回答的问题!

网友C:
如果经验够的话,看线芯能知截面是否够大,或用卡尺测量吧(πRR);看铜线质量,正常生产工艺,铜线光亮柔软。退火炉真空不好,电线表面灰暗。铜材不好,电线较硬;看绝缘,硬度合适、不宜折断开裂。国标线绝缘不是很厚,绝缘太厚的肯定不是好线,而且不好压接头。

网友D:
我们一般只要看看亏不亏平,是不是国标电缆。

国标线应在99.5米-100米. 非标线有的只有60-75多米.
BV2.5每盘(标100米)160元左右.(价格不定随铜价浮动)

   据业内人士透露,电线之所以价格差异巨大,是由于生产过程中所用原材料不同造成的。生产电线的主要原材料是电解铜、绝缘材料和护套料。目前原材料市场上电解铜每吨在7万元以上,而回收的杂铜则便宜很多;绝缘材料和护套料的优质产品和残次品的差价更悬殊。另外,长度不足、绝缘体含胶量不够,也是造成价格差异的重要原因。每盘线长度,优等品是100±0.5米(一般情况不会超过100米),而次品只有70米左右;绝缘体含胶量优等品占35%~40%,而残次品只有10%~15%。通过对比,消费者不难看出,成品电线销售价格存在差异是材质上存在猫腻所致。

呵呵,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E:
只要导线铜材质量较佳,绝缘良好,导线平方足够,导线长度足够,这个基本就是好线

网友F:
电缆的粗细,结构层,外皮包裹是不是均匀;

网友G:
一般电缆好坏你是测量不出来的,粗细你看不来是否符合标准,用摇表摇没问题,我们就只能用了,一般你要是用仪表电缆选用时要用ZR的聚四氟屏蔽的,电气也是一样的,带屏蔽层的。

网友H:
个人认为这个铜芯电缆阻值过低,测量无法判断好坏!

其他的判断方法也很难鉴别,我认为我们只能相信一些信得过的老品牌!

网友I:
我是卖低压电器的,捎带买电线电缆,买电线电缆要注意的是,1,用千分尺量线径,好线一般下差很小,比如BV-4电线量出来3.9以上,这个线径还可以。2,外观,好线颜色均匀,绝缘层厚薄均匀,铜质比较亮,不好的线铜质颜色不均匀。国标线一般都在外皮打着厂名,非标没有。3,一分价钱一分货,花100块可以买到价值98块的线,但绝对买不到价值105的产品,不要轻易相信便宜货,商家是不会做赔钱的生意的,这个世界上杀头的事有人做,赔钱的买卖没人做。谢谢

网友J:
目視電源電纜的差異 單根很難看出其好壞 但相同截面積之線纜 你就很容易判斷其差異

A> 計算銅芯導體的根數 相同的截面積 根數越多 表面積越大 電阻越小

B> 導體是用裸銅 還是鍍錫銅 或是鍍銀銅 后兩者大概可判定銅芯是電解銅 純度越高 電阻越小

C> 用千分表量單根導體(含絕緣層)的外徑 外徑越小 使用材料越好

D> 用千分表量整根電源線的外徑 同上

E> 用鼻子聞聞 新料是沒味道 雜料有股嗆鼻異味

F> 整體電源線的柔軟度(實心) 較軟如A

補充 帶屏蔽的電源線 絕對是好線 可惜樓主沒提到

電阻事關壓降 披覆材料事關壽命

网友K:
2011年就做了电线的一个检测,

(一)工具测算:标称4平方的电线,先用千分尺检查每根铜线的线径,算出单根的截面积,再数出根数, 两者相乘理论上是大于4平方的,可实际上比4平方的小8%左右!另一供应商的样品小12%!这种小线径电线,实际线径小于理论线径10%到20%,这些误差是制造工艺,交易成本,测量误差造成的.

(二)取样1000米(订制电缆或电线时,要求每隔1米标明长度), 用万用表检测其阻值,检查阻值是否符合国标要求!

楼主:
太感谢各位了,谢谢大家!电缆一直是个大问题,尽管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太感谢各位了,谢谢大家!电缆一直是个大问题,尽管没什么...

 電纜的學問很大的 你問的僅是很普通的電源線 工作也就60HZ 有沒有接觸過1MHz 大電流的電源線

當你深入其中 發覺所知實在太淺薄

网友L:
採用國標的電纜,在正規廠家正規途徑購買。不要購買生產非標電纜廠家的產品。對於非標電纜可以計算電纜芯數,並用千分尺,測量單芯的線徑。同線規比較可以基本判斷。但是由於電纜不隻線規,還有銅材料、絕緣層,屏蔽層等多方面問題。一般用戶全面檢驗是有困難的。建議隻買標準電纜。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如果经验够的话,看线芯能知截面是否够大,或用卡尺测量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对: 时空——王者之师  太感谢各位了,谢谢...

 電纜的學問很大的 你問的僅是很普通的電源線 工作也就60HZ 有沒有接觸過1MHz 大電流的電源線

當你深入其中 發覺所知實在太淺薄

网友N:
一分价钱,一分货,舍不得买好线,就用便宜货.

网友O:
拿国标电缆与之多多比较就就能看出来了

<此处内容被屏蔽>关键在铜的质量}

网友P(2014-01-06):
引用 网友D:
我们一般只要看看亏不亏平,是不是国标电缆。国标线应在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