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编程软件编程时连不到有母线

楼主(2013-05-01):
我的欧姆龙编程软件在梯形图编程时输出指令连不到右母线是什么原因啊

输入多位复位指令可以,输入置位指令set w0.01就连不到右母线是什么原因啊,菜鸟求助

网友A:
就是不能直接连母线的。

网友B:
不会吧;其实有时候右边不连线也是可以的;

网友:
用一个常通指令放在最左边,就相当于直接连接到母线了。

网友C:
欧姆龙的编程软件只有左母线、右边的没有、默认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