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怎样恢复出厂值

楼主(2013-05-01):
西门子触摸屏怎样恢复出厂值

操作是用西门子MP277触摸屏的,系统被设置密码啦!想重新传进程序,但传输方式被改,传不进去,想进去修改传输方式但进不去,不知有没有通用的密码?或怎样恢复出厂置?
答:西门子MP277触摸屏OS更新完以后你里面的程序就没有了,所有在你OS更新(恢复出厂设置之前)要确保你有源程序备份。
OS更新方法如下:
1. HMI 设备上电,做好硬件通讯连接,并在控制面板里设定好下载的路径。
  2. 在组态计算机的WinCC flexible 中选择菜单命令“项目 ? 传送 ? 通讯设置”。
  这将会打开“通讯设置”对话框。
  3. 选择HMI 设备类型。
  4. 设置连接参数。
  5. 单击“确定”关闭对话框。
  6. 在WinCC flexible 中选择菜单命令“项目? 传送? 更新操作系统”。
  7. 在“映像路径”中,选择包含有HMI 设备映像文件*.img 的文件夹。
  HMI 设备映像文件可以在WinCC flexible 安装文件夹的“WinCC flexible Images”下找到,
  或者在相应的WinCC flexible 安装光盘上找到。
  8. 选择“打开”。
  打开映像文件后,将在输出区域显示HMI 设备映像文件的版本信息。
  9. 在WinCC flexible 中选择“更新OS”,以运行操作系统更新。 按照WinCC flexible 的说明进行操作。 将出现一个状态视图,指示操作系统的更新进度。
OS更新方式要求MP277上电的时间比较严格,可以多尝试几次,出现引导后立即上电,几乎同时,最好找别人协助一下,更新过程电脑没有关闭杀毒软件和防火墙.
注意事项:
这种更新方式要求MP277上电的时间比较严格,可以多尝试几次,出现引导后立即上电,几乎同时,最好找别人协助一下。

网友A:
曾经做TP177的OS很费劲,最近做MP277的OS很简单,也可能是因为通讯的问题吧

网友B:
这个经验不错啊,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