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Admin的初始密码是多少

楼主(2013-05-01):
西门子触摸屏Admin的初始密码是多少

屏是Smart line700,自己设的用户名由于输错密码3次,被注销了,现在想用Admin来进行登录,在组态时,Admin的密码我没有进行过修改,我想知道,这个用户名的默认密码是多少
答:如果没有修改过,初始密码为:100

楼主:
西门子MP277触摸屏的SD卡有什么作用!

SD卡有什么作用。不要SD卡,触摸屏也可以用吗?
答:1、SD卡有什么作用——
   一般用于保存历史数据记录,做趋势图。
   除了进行数据记录,也可以对屏的程序进行备份、还原。
   如:西门子MP277触摸屏带有SD卡的话,就可以上载触摸屏里面的程序到电脑上,进行程序的备份了。(下载的时候必须激活回传选项)
2、不要SD卡,触摸屏也可以用吗——
    可以用,但是就不具备上述功能了。

楼主:
西门子MP377触摸屏恢复出厂设置操作面板上需要做什么设置

安装 WinCC flexible 2008 的 Image 版本 (V01.00.02.00_01.83 以后的版本) 的 MP377 操作面板具有新的参数-“准备恢复”。
如果对 MP377 操作面板执行带“恢复出厂设置”的“更新OS”操作,需要按操作面板上的“准备恢复”按钮。

介绍:
下面描述了如何对 MP377 操作面板执行带“恢复出厂设置”的“更新OS”操作。

楼主:
触摸屏自控测试案例

在触摸屏上输入一个IO地址,下面8个状态指示灯显示这个地址8个位的实际状态。如输入100(在触摸屏上可变),8个状态指示灯分别显示I100.0到I100.7的实际状态。 应用:系统维护人员希望通过触摸屏查看IO状态,但IO太多不可能每个IO做个链接,所以需要采用这个方法。
答:现在给你详细说下吧:
1:在触摸屏里组态一个IO域,地址对应PLC数据为MW0
2:组态8个状态指示灯,对应PLC变量M8.0----M8.7
3:PLC里编写如下程序:
L MW0      //载入通道的值,如100
SLW 3       //转化为32位指针
T MD4       //MD4存储地址值
L IB[MD4]   //得到IB100的值
T MB8        //把IB100的值赋给MB8
注意MW0,MD4,MB8不要与你现有程序冲突,这段程序涉及到指针寻址,故不能使用LAD。
4:下载程序,连上触摸屏,在IO域里输入100,看看指示灯的变化及对应情况对不对吧。我在PLCSIM里已经做过验证,满足你的要求。
补充说明:指针的间接寻址无法用梯形图来表达,只能采取STL来编程。
您的需求可以用“多元变量”实现。建立一个变量,设置地址时选择“多元的”,然后关联一个索引变量,如变量地址设置为IB [index],再定义一个整型变量index,画面中可以通过改变index值使IB[index]索引到不同的地址。再定义一些指示灯,指示灯的外观根据IB [index]的值变化。

楼主:
红外线式触摸屏常见问题解答

如何解决双击不太灵敏?  打开红外屏较准程序调节它的灵敏度,把灵敏度调低。  红外屏有无漂移现象?  由于红外屏的工作原理是靠红外线来工作,所以平时当衣袖等物碰到红外屏时也起触摸的作用 ( 如用手点触摸屏时,衣袖也同进点到屏上,就会出现鼠标指针不在手指点的位置上,这个问题不是漂移现象 )。  红外屏在什么情况下对触摸屏进行校准?  如果您是第一次安装红外触摸屏或者您计算机的分辨率发生了改变,那么您必须重新校准触摸屏。校准的方法如下:单击"校准"按钮,当显示校准界面时,请依次点击界面上的图标,校准完毕时校准界面将自动消失,校准后产生的数据将立即生效。如果您觉得校准的效果不理想,可多次进行校准,直到指针跟踪的效果很理想。然后按下"确认"按钮。

楼主:
 表面声波触摸屏故障排除

首先确定触摸屏的确件是否正常,将触摸屏幕和控制器按照连接要求,与 PC 进行连接。 PC 电源开启后查看控制器。控制器绿色 LED 灯在亮起 3 秒钟后,自动熄灭。当触摸屏幕时, LED 灯闪烁说明您的硬件工作正常。  如果指示灯一直点亮没有熄灭请检查:屏幕的保护膜是否已经去掉; 屏幕是否很脏,需要先进行清洁; 发射和接收装置在运输和移动中已经损坏;如查控制器指示灯不亮,请检查;触摸屏幕电缆中的键盘取得电源部分没有安装或安装不紧,或键盘口有问题,请检查键盘口连接是否正确。  如果触摸屏幕硬件工作正常,而不能实现正常触摸,请检查:使用 RS-232 控制器是否触摸屏幕电缆所连接的串口序号与软件安装的串口序号不同,请改正后重试。  设备资源是否冲突?如某些网卡安装后默认的 IRQ 是 3 ,与 COM2 的 IRQ 冲突。应该将网卡的 IRQ 修改为设备闲置的 IRQ 数值。  触摸屏幕位置不准确  请使用驱程序中的校准程序重新校准屏幕;如果重新样准仍然无法正常定们屏幕,请确认您使用的驱动程序是否为最新版本;  如果按照标准的定位程序无法校准,仍然出现规律性的偏差。请在校准时,在靶心位置作等距离的相反位置定位可以校准屏幕。产生偏差的原因可能是发射条纹在运输和安装中受到轻微的损坏,不影响使用。  如果按照正常校准程序无法校准,可能是屏幕表面有水、灰尘或其它附着物,请用干净的软布进行清洁。  触摸屏局部无反应  可能是触摸屏的局部发射条纹被异物覆盖而阻挡发射与接收的正常进行,请确认后清理。可以胆触摸屏局部发射与接收格栅被硬物刮伤,触摸屏将无法修复。  触摸屏幕光标在无触摸时自行跳动  检查控制卡放置的位置是否靠近显示器电路板,是否已经做绝缘处理?是否控制卡靠近 CRT 的高压输出变压器和 LCD 的输出电源等高频率部件;  如果有以上问题,请将控制卡移开以上部件。最佳的放置位置: CRT 在面对显示器时控制卡在显像管的右上方位置; LCD 显示器在确定无电路板和高压发射等位置放置。

楼主:
五线电阻触摸屏故障排除

五线电阻触摸屏幕与四线电阻触摸屏幕,均采用模拟电阻原理其常规的故障特征与四线电阻完全相同。如果您使用的是五线电阻触摸屏,当出现安装和维护问题时请按照如下的进行问题的依次判定和解决。

  屏幕位置不准确:可以通过驱动软件进行重新定位。

  触摸位置与屏幕光标倒置:安装触摸屏幕时,屏幕的位置颠倒,请按照右手位置出线的原则调整触摸屏位置。

  触摸屏显示图标一直向固定的一个角移动:安装触摸显示器时,该角的显示外框压在触摸区域中,调整触摸屏位置或松动该位置螺丝。

  触摸屏幕光标在固定位置跳动:电源或其它高频率设备影响了屏幕或控制器。第一,确认触摸屏的出线离开高压线圈,并与显示设备绝缘;第二,确认控制卡绝缘,并离开显示器电路板和显示器内的偏转线圈等高辐射部分。

  触摸屏控制卡未装在 LCD 显示器内,屏幕即产生光标跳动:可能是触摸屏幕的 PIN ,即从触摸屏伸出的连接扁平电缆在与显示器的边源的放电部分挨在一起。解决方法:查看是否可以移动出 PIN 的位置;如果移动出 PIN 有困难,请在出 PIN 下加厚的绝缘胶带,使 PIN 与显示器放电部分隔离。

网友A(2013-07-01):
这个密码不是由自己设定的吗?

如果不设置3次被注销,有时候也会莫名奇妙的进入不了界面,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