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跳闸复位

楼主(2013-05-01):
        厂里一批自动化设备采用了西门子伺服驱动器   直流模块6SL3130-6AA3    输出部分  6SL3130-2TE21-8AA3         6SL3130-1TE21-0AA3

       最近经常跳闸  厂方未提供该驱动器任何资料    复位方法也是厂方技术人员说的   按复位键  或将下方PLC旁的旋钮从0调至1   再返回0     方法有效  但生搬硬套不是个办法

       那个PLC旋钮是什么调节   知道的师傅指点一二

       该驱动器资料哪儿有呀??

网友A:
西门子设计人员的脑袋是方的,你还是听西门子说照此执行,你没法做其余选择

网友B:
从你发的不太清楚的图来看应该是SIMOTION D4X5系列的伺服控制器。那旋钮是设定地址用的。你应该看看上位机HMI上报什么警,把故障排除了。资料SIEMENS网站上多的是。刚接触的话比较难。像这样没事去这样复位那还是产品哇。

网友C:
楼主,您好!

正如楼上所讲,图中的控制器为西门子simotion D系列运动控制器。右边的旋钮主要是控制PLC启动停止及复位用的,左边是一些特殊控制用的

关于控制器和驱动的有任何使用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我对西门子产品比较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