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傅指教关于欧陆590+的设置。

楼主(2013-05-01):
有哪位老师傅知道要使一台直流电机正常运转,需要设置欧陆590+驱动器的哪几个参数?小弟对英文不是很拿手,590+又是全英文的,所以还请老师傅能告诉我设置步骤。小弟拜谢!~~~~

网友A:
590+有中文手册的啊。

网友B:
590+网上有中文的说明书下载,可以搜一下。

不同的控制方式调节参数是不一样的,具体还是要看说明书介绍。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主要需要设定的几个参数是不是就是电枢电流,电枢电压,励磁电流,励磁电压以及反馈方式呢?那种反馈方式更加稳定,精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主要需要设定的几个参数是不是就是电枢电流...

还有励磁是电压控制或者电流控制很关键!电压控制要对应电机励磁电压即整流桥输出比例!

反馈则编码器好于测速发电机,测速发电机好于电枢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