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茨风机节能改造方案

楼主(2013-05-01):
罗茨风机节能: 罗茨风机的风压是不受风机转速限制的,不论转速变化如何其风压可以保持不变。而风量则与风机转速成正比的,即:

Q=KN    Q:表示风量 N:表示风机转速 K:为系数

从公式可知,风量调节,完全由变频器改变电机频率达到无级变速,起到调节风量的效果。根据现场应用工艺风机的最低频15HZ,通常在35HZ左右,有个别时刻50HZ满风量运行,根据使用风量的情况来看,总体可以获40%左右的节能效果。

罗茨风机是个恒转矩负载,其节电率与转速降成正比即N%=△N%,虽然不同于一般风机、水泵节电率更高,但因它的功率较大,而且只要工作,一般是连续24小时工作的,并开动时间亦很长。因此节电潜力大,节电费用高。

现在正使用的系统可根据用风量的大小来决定投入风机的数量,但往往会出现投入一台风机风量不够用,投入两台风量用不完的情况,所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加变频器来改变电机的运行速度既可以达到调节风量大小也可以节能,可谓是一举两得。

日立变频器的特点:

1、采用最新高速电机控制专用芯片DSP,确保矢量控制快速响应

2、硬件电路模块化设计,确保电路稳定高效运行

3、外观设计结合欧洲汽车设计理念,线条流畅,外形美观

4、结构采用独立风道设计,风扇可自由拆卸,散热性好

5、无PG矢量控制、有PG矢量控制、转矩控制、V/F控制均可选择

6、强大的输入输出多功能可编程端子,调速脉冲输入,两路模拟量输出

7、宽电压输入,输出电压自动稳压(AVR),瞬间掉电不停机,适应能力更强

8、内置先进的 PID 算法 ,响应快、适应性强、调试简单

9、内置国际标准的 MODBUS RTU ASCII 通讯协议,用户可通过PC/PLC控制上位机等实现

10、紧急停止功能,不经过CPU,通过硬件回路直接切断变频器的输出,实现高可靠性的紧急停止。

11、加减速曲线功能,根据用途可以选择大约5种加减速曲线。

12、累计功率监视功率,一眼即可看到节能效果。

13、模拟输入断线检测功能,当没有频率指令输入时向外部输出断线检出信号。

选用日立变频器的理由:

1、转矩强劲:在0.5Hz就有150%以上的高起动转矩,动转强劲。通过简单的调整即可实现强劲流畅的运行。

2、环境适应性强:内部电路板喷涂的三防漆与铜排的镀镍处理在标准品中均能体现。

3、设计寿命长:长达10寿命的设计理念使得产品在使用时更加放心,内部的长寿命部件与寿命诊断功能从维护到以往机种的转换都可以简单进行。

4、带有加减速的启动方式:增加变频器后实现的带有加减速时间的启动方式,可以减小启动时对电网的干扰,减小启动时对机械部分的冲击。

网友A:
        其他品牌的变频器也不是不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他品牌的变频器也不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