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小负荷过流保护

楼主(2013-05-01):
我们是炼铁厂,上料系统用的是爱默生EV2000的变频,这段时间发现料车拉7吨没问题,但拉2吨经常过流保护,请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容量选择过大,只会反应到投资增大.造成损坏原因有如下几种:
1.保护参数设置不合理
2.最初原理设计有漏洞
3.外围错误或故障

pb=1.05pm/hm×cosφ,kW
式中pm———电机负载,kW
   hm———电机功率,kW
计算出pb后,按变频器产品目录选具体规格。
当一台变频器用于多台电机时,至少要考虑一台电动机启动电流的影响,以避免变频器过流跳闸。

网友B:
首先检查外围电机,确认电机正常,然后检查变频器参数设置。

网友C:
上料系统变频器参数应该有转矩提升设置,负载轻时容易出现过流故障。

解决办法就是负荷轻时将变频器转矩提升功能去掉。

网友D:
把转矩提升设置小一些,或者设置第二转矩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