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电路图

楼主(2013-05-01):
大家好   谁知道 电机控制中UF表示什么

网友A:
楼主能说的详细些吗?就电机控制方面而言

一种理解是:

U是电压,Voltage

F是频率,Frequency

网友B:
搞反了吧,FU代表熔断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反了吧,FU代表熔断器.

 我也觉得貌似是这样的。

网友D:
是单相电动机的启动电容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说的详细些吗?就电机控制方面而言一种理解是:U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说的详细些吗?就电机控制方面而言一种理解是:U是...

 我知道了   是变频控制  谢谢大家了

网友F:
是不是 V/F吧,变频器控制电机速度的一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