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20pm 通讯问题

楼主(2013-05-01):
电脑用台达 PMSoft 2.08软件和20pm  plc通讯时显示 通道无效或COMMGR 尚未启动 是什么意思..plc里面可能原来有程序..plc通讯线应该没有问题和用WPLSoft 2.30软件其他型号的plc连接可以用.请教是什么意思.电脑如何和20pm plc通讯.读写程序

网友A:
通道无效或COMMGR 尚未启动,这个的意思是你没有安装COMMGR软件或者安装了但没有启动。以后台达PM软件和ISPSoft软件都是通过这个软件来上下载程序。这是和ISPSoft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