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亮红灯报警时能否将报警信号输出

楼主(2013-05-02):
曾见OMRON的CP1H PLC和三菱的FX2N PLC亮红灯报警,每次都是通过对PLC的断电来复位。

请问:PLC亮红灯报警时能否将报警信号通过PLC的I/O口输出?

网友A:
PLC一般报故障,是不输出的;

但是需要看什么情况,以及造成什么故障;

楼主(2013-07-08):
最近用的三菱FX-2N也会跳红灯。

网友B:
你可以用一个输出常闭点做报警信号输出,当PLC故障后所有输出复位,闭点变开点,信号输出

楼主(2013-10-16):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一个输出常闭点做报警信号输出,当PLC故障后所...

 谢谢,这个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