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看看,欧姆龙CP1H的"NC"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3-05-02):
nc是什么意思,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A:
没有意思,空的  NC 表示:无此功能

网友B:
空端子,不能随便瞎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意思,空的  NC 表示:无此功能

网友D:
表示NOT CONNECTION(NC)

网友E:
就是这个端子没有使用 里面是空的 只是起到占用一个位的作用

网友F(2015-03-09):
我觉得留着肯定有用,只是不说而已,我觉得是后门~

网友G(2015-06-04):
有意思,跟常闭点似得

网友H(2016-06-25):
总之就是不用接,不用管它.

网友I:
没用,     不用去管它

网友J(2016-12-01):
没用的端子。。。。。。。。。。。。。。。。。。

网友K(2017-07-09):
就是常闭的意识,没有用的,

网友L:
NC就是没连接的意思,就是不接任何接点

网友M(2017-08-28):
不能连接任何带电压的元件,没用,不用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