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理解 设备通道 的设置

楼主(2013-05-02):
刚接触这个东西 然后找了很多资料 想实现单片机与上位机的通讯 MODBUS RTU,现在明白MCGS组态中 怎么设置设备的通道

楼主:
跪求 大侠指点指点 联系扣扣364775952

网友A:
那你就得把Modbus研究透了才行啊,单片机作从机,PLC作主机,主机这边好说,一般都有现成的库可以调用,所以主要是单片机那边的编程。

网友B:
设备的通道就是一个地址,比如,我发一个40000地址给单片机,然后你单片就做一个连接,40000就指定去连接那一个单片机的内部地址。

网友C:
单片机那边需要按照modbus报文格式来解析才能支持。

楼主:
进过几天对程序的摸索,也算是把单片机设置地址怎么设置对应MCGS的地址摸明白了~

网友D(2013-07-08):
如果要用plc做主站单片机做从站,需要在plc中调用库指令mub-msg或mub-msg-p0,s7200编程软件帮助里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