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用于水泵

楼主(2013-05-02):
变频器用于什么水泵可以实现节能,什么水泵不可以用变频器

网友A:
泵类的负载都可以使用变频器,但是不同的泵类要选用不同类型的变频器。比如普通的离心泵,选型时候只要变频器容量和电机容量一样即可。叶片泵或容积泵等,特别注意负载的性能曲线。特殊的泵如深水泵、泥沙泵,经常会过载,需要适当加大变频器的容量。

楼主:
谢谢爱学习,希望以后可以好好交流交流,

网友B:
变频器带水泵运行频率不要太低了,不然对泵不好

网友C:
变频器带水泵最大的一个更能就是能实现恒压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