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系统车螺纹

楼主(2013-05-02):
发那科0I mate TD 系统

主轴侧和编码器侧的齿轮比为2:1 所测出的实际转速和系统显示转速一致。

但是车螺纹时会乱牙,不知道会乱在哪一刀,乱牙是有规律的两种螺牙相差180度。

想请教下各位同仁,在不改变主轴和编码器齿轮比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似乎不懂你的意思,什么两种螺牙相差180度,你是加工多头螺纹,还是指加工第一刀与加工第二刀时位置不对。你查下程式编写的对不对。用多头的程式加工单头当然如你所说出现乱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似乎不懂你的意思,什么两种螺牙相差180度,你是加工多头螺纹,还是指加工第一刀与加工第二刀时位置不对。你查下程式编写的对不对。用多头的程式加工单头当然如你所说出现乱牙了。

 这个应该是编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不懂你的意思,什么两种螺牙相差180度,你是加工多...

因为是2比1,所以在车螺牙时主轴编码器有两个零点标记,无法确定螺牙在哪个为切入点,而两个起点正好相差18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业维修三菱东芝住友新泻注塑机2 维修与销售各品牌注塑...

拜托不要打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似乎不懂你的意思,什...

%

O0101G99N0M3S100

T0202

N0G0X200.0Z200.0

Z3.0

X156.0

N0G92X152.5Z-100.0F2.0

X152.3

X152.1

X151.9

G0X200.0Z200.0

M05

M30

%

网友D(2013-07-15):
这位帅哥,建议你在车完第一刀的时候暂停程序,然后看下螺纹是否正常。

估计是你的NC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