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用水泵

楼主(2013-05-02):
变频器用于水泵,应该设置些什么参数,。。。。。。细心请教。。。谢谢说详细点。。。

网友A:
要用风机泵类的变频,参数看台达F系列变频手册,一般设定:

基频,电压,电机额定电流,加速时间,减速时间,启动频率,控制方式,

最高频率,频率来源,停车方式等

网友B:
看一下台达CP或者F系列说明书的第11组参数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