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低压电器与基本控制线路-习题指导

楼主(2013-05-02):
什么是低压电器?分为哪两大类?常用低压电器有哪些?

参考答案:

低压电器是指工作在交流电压为1000V及以下电路中的电器设备。这与电业安全工作规程上规定的对地电压为250V及以下的设备为低压设备的概念有所不同。前者是从制造角度考虑,后者是从安全角度来考虑的,但二者并不矛盾,因为在发配电系统中,低压电器是指380V配电系统,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低电压电器是指380V及以下电压等级中使用的电器设备。

按用途可分为两大类:

  (1)低压配电电器  这类电器包括刀开关、转换开关、熔断器和断路器。主要用于低压配电系统中,要求在系统发生故障的情况下动作准确、工作可靠。

  (2)低压控制电器  包括接触器、控制继电器、启动器、控制器、主令电器和电磁铁等,主要用于电气传动系统中。要求寿命长、体积小、质量轻、工作可靠。

   按低压电器的动作方式可分为:

  (1)自动切换电器  依靠电器本身参数变化或外来信号(如电、磁、光、热等)而自动完成接通、分断或使电机启动、反向及停止等动作。如接触器、继电器等。

  (2)非自动切换电器  依靠人力直接操作的电路。如按钮、刀开关等。

按电器的执行机构可分为:有触点电器和无触点电器。

常用低压电器有  熔断器、热继电器、中间继电器、接触器、开关、按钮、自动空气开关等。

楼主:
自动空气开关有何特点?

参考答案:

自动空气开关具有操作安全、使用方便、工作可靠、安装简单、动作后(如短路故障排除后)不需要更换元件(如熔体)等优点。因此,在工业、住宅等方面获得广泛应用。

什么是接触器?接触器有哪几部分组成?各自的作用是什么?

参考答案:

接触器是工业中用按钮来控制电路通断以达到控制负载的自动开关。因为可快速切断交流与直流主回路和可频繁地接通与大电流控制(某些型别可达800安培)电路的装置,所以经常运用于电动机做为控制对象,也可用作控制工厂设备﹑电热器﹑工作母机和各样电力机组等电力负载,并作为远距离控制装置。

组成及各自的作用:

电磁机构  电磁机构由线圈、动铁心(衔铁)和静铁心组成,其作用是将电磁能转换成机械能,产生电磁吸力带动触点动作;

触点系统   包括主触点和辅助触点。主触点用于通断主电路,通常为三对常开触点。辅助触点用于控制电路,起电气联锁作用,故又称联锁触点,一般常开、常闭各两对;

灭弧装置   容量在10A以上的接触器都有灭弧装置,对于小容量的接触器,常采用双断口触点灭弧、电动力灭弧、相间弧板隔弧及陶土灭弧罩灭弧。对于大容量的接触器,采用纵缝灭弧罩及栅片灭弧;

其他部件   包括反作用弹簧、缓冲弹簧、触点压力弹簧、传动机构及外壳等。

楼主:
交流接触器的短路环断开会出现什么故障现象?为什么?

参考答案:

电磁机构的磁通是交变的,而电磁吸力与磁通的平方成正比,当磁通为零时,吸力也为零,这时候衔铁在弹簧的反力作用下被拉开,磁通过零后吸力再逐渐增大,吸力大过弹簧反力时衔铁又吸合,在如此反复循环的过程中衔铁产生强烈的振动和噪音,振动使电器寿命缩短,并使触点接触不良.磨损.或溶焊,装了短路环后将气隙磁通一分为二,一部分磁通穿过短路环,将在环内产生感应电动势。感应电流,产生磁通,此磁通分别与线圈电流产生的磁通不仅相位不同而且幅值也不一样,有这两个磁通产生的电磁力就不再同时过零点,这时,合成磁力就相当平稳,只要最小吸力大于反力,那么衔铁将会牢牢地吸住,不会产生振动和噪音。

为什么热继电器只能作电动机的过载保护而不能作短路保护?

参考答案:

过载电流是指在电路中流过有高于正常工作时的电流。如果不能及时切断过载电流,则有可能会对电路中其它设备带来破坏。短路电流则是指电路中局部或全部短路而产生的电流,短路电流通常很大,且比过载电流要大。

热继电器是根据电流流过双金属片而动作的电器,它的保护特性为反时限,在出现短路大电流时需要一定的时间才会动作,不会立刻动作,所以不能作为短路保护。短路时电流瞬间变的很大,热继电器还来不及动作,已经对电路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楼主:
电动机的短路保护、过流保护、长期过载保护有什么区别?

参考答案:

过流保护  当负载的实际电流超过额定电流一定程度时,保护装置能在一定时间以后将电掠切断,以防止设备因长时间过流运行损坏,这种保护称过流保护或过载保护。

短路保护  当供电线路或用电设备发生短路时,短路电流往往非常大,保护装置应能在极短的时间(如不超过1秒)内将电源切断,时间稍长会造成严重事故,这种保护称短路保护。

长期过载保护  为了防止电机超负荷运转所做的保护为过载保护,通常我们用的是热继电器。

电气控制电路设计常用的原则有哪些?

参考答案:

电气控制设计的原则:

1)最大限度满足生产机械和生产工艺对电气控制的要求。

2)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使控制系统简单,经济,合理,便于操作,维修方便,安全可靠。

3)电器元件选用合理,正确,使系统能正常工作。

4)为适应工艺的改进,设备能力应留有裕量。

设计一个采用两地操作的既可点动又可连续运行的电机控制电路。

参考答案:

楼主:
画出能自动正反转且具有接触器和按钮双重互锁的电路。

参考答案:

有两台电动机M1、M2,要求只有在M1起动后,M2才允许起动,它们可分别停车或同时停车。

楼主:
桥式起重机电气控制中有哪些保护?保护措施?

参考答案:

大车电机、小车电机上装有机械抱闸,当电机不带电时,保证安全。

大车、装小车都有位置开关,以保证行车极限位置保护。

驾驭室上方舱口门的行程开关,当舱口打开,有人员出入工作时,起动回路就始终是断开的,能避免由于误操作而造成安全事故。

提升终端开关,作为提升的限位保护。

凸轮控制器的三对触头,是作零位保护用的,即只有当控制手柄在零位时,表明三台电动机在停止状态下才允许桥式起重机起动回路能接通电源,允许起动。

网友A:
我来看看能不能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