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仿真怎么使用??

楼主(2013-05-02):
麻烦请教下 codesys编程软件本身是不是有仿真功能??  如果有怎么使用? 麻烦各位多多指教 我是菜鸟......

网友A:
CoDeSYS,本身是没有仿真功能的, 仿真功能 一定要制定一个 固件(硬件,或软件内核), 在固件基础上 才能仿真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DeSYS,本身是没有仿真功能的, 仿真功能 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DeSYS,本身是没有仿真功能的, 仿真功能 一定...

 这个软件内核跟S7-plcsim一个意思么??有没有类似的软件给我发个 谢谢!!!!koopaxjb@qq.com

网友B:
矩形科技的PLC仿真软件还比较好用!有时间可以试一下!下载地址:www.plcstar.com

网友C:
目前很多产品都是基于Codesys开发的,都有仿真功能,当然不是所有的功能都能仿真。

网友D:
应该没有呀,只要登录就是在线查看。和模拟一样。

网友E(2023-07-03):
仿真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