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一道面试题.

楼主(2013-05-02):
曾经的一道面试题. 现在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题目是这样的:

        要求,在 S7-300 PLC 编程中, 当遇到项目中用定时器太多,不够用时,要求自定义一个定时器FC块,用 STEP7 写一个自定义 定时器,要求模拟出 TON,TOF 标准定时器的功能,不用于用FB块,因为FB块占用内存(DB),满足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无限次重复调用。

大家不妨想想 ,有仕么好的方法??

我当时想了想 ,一时没想到好方法,时间比较急,现在有点闲工夫,试着写了一下,用PLCSIM ,Simulator 测试了一下,通过了,还没到硬件 上测试。

大概的 原理是: 基于OB35 定时中断1MS,给一个DW (双字) 变量 每个中断周期 自加1,设置单位为 1ms,   最大,2147483647 ==  24天左右,也就是说连续运行24天以内是能可靠运行的。

然后 吧这个时间变量 传给 FC 参数,即可实现 TON,TOF 功能,以下是调用实例:

OB35  中 对MD8000 这个寄存器 自动加1 ,

每次暖启动时, OB100 初始化 的时候, 对MD8000 赋值为 0,

下面是调用实例:

网友A:
FC1200里面的程序麻烦楼主请给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FC1200里面的程序麻烦楼主请给出

FUNCTION FC1200:BOOL /ti<x>tle: cusTON // customer timer  be based on timer interruption OB35 block , executeed
                      //  timer time plus ,unit with 1ms,10ms,100ms,1s of something
                      //  analogous to standerd TON timer function.

VAR_INPUT
bEN:            BOOL; // timer enable. start runing
bR:             BOOL;
iTimeunit:      INT;  // timer time-based unit, with  1ms,10ms,100ms,1s
based unit, with  1ms,10ms,100ms,1s ,Must to OB35 timeunit same
dwTV:            DWORD; // unit is 'iTimeunit'  specify.
dwOriginPV:      DWORD;
END_VAR

VAR_IN_OUT
bInit:BOOL;
dwReg:DWORD;
END_VAR

VAR_OUTPUT
dwET: DWORD;
END_VAR

VAR
    dnET:DINT;
END_VAR

BEGIN  //       code segments

IF bEN=true THEN
    IF bInit=false THEN
        dwReg:=dwOriginPV;
        dwET:=0;
        bInit:=true;
    ELSE
        IF DWORD_TO_DINT(dwET)<DWORD_TO_DINT(dwTV) THEN
            dnET:=DWORD_TO_DINT(dwOriginPV) - DWORD_TO_DINT(dwReg);
            dwET:=DINT_TO_DWORD(dnET);
            IF bR=FALSE THEN
                FC1200:=FALSE;
            ELSE
                dwET:=0;
                dnET:=0;
                FC1200:=FALSE;
            END_IF;
        ELSE
            IF bR=FALSE THEN
                FC1200:=TRUE;
            ELSE
                dwET:=0;
                dnET:=0;
                FC1200:=FALSE;
            END_IF;
            dwET:=dwET;
            dnET:=dnET;
        END_IF;
    END_IF;
ELSE
    bInit:=false;
    FC1200:=FALSE;
END_IF;

END_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