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CDMA工业短信报警控制系统

楼主(2013-05-02):
一、工业短信报警控制器/PLC数传

CWT5000系列工业短信报警控制器,专门针对需要无人值守和远程控制要求的工控现场而设计,他采用工业级的GSM收发模块和高性能32位处理器,内嵌实时操作系统,集I/O控制和RS232数据接口为一体,只需把该产品与被监控的终端工控设备、电气设备连接,用户只需设置几个简单参数,就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实现对终端设备远程的数据测量、控制、数据的传输及设备异常报警等远程控制功能,在不改变原有设备的设计结构的条件下,轻松实现从有线到远程无线的跨跃。

1、  透明数据传输

CWT5000 工业短信报警控制器提供标准的RS232接口,若终端设备配有标准的RS232接口,即可与短信报警控制器连接,通讯状态下,CWT5000 SMS DTU接收到GSM网络发来的短信息,并将数据包内的有效数据解包,直接从RS232接口按规定波特率依次发送给终端设备,反之,CWT5000 工业通用型SMS DTU收到终端设备的数据或持续设定毫秒时间没有新的数据到来立刻开始处理,将数据发送到指定的服务号码上去。请注意:CWT5000采用的是透明数据传输方式,CWT5000典型的可连接的设备是PLC,LED电子显示牌等设备。

2、  开关量(干节点)点输入、输出

可连接各类工业仪表、报警探头、变频器、发电机、继电器节点、等等。

Œ输入报警:产品提供了开关量输入接线端子,支持开关信号输入报警,产品可由用户自定义报警状态(开或闭),自定义短信报警内容;

输出控制:产品提供了开关量输出接线端子,可直接驱动12V、24V继电器,可以通过短信指令发出驱动信号,让继电器做断开或吸合动作,从而驱动设备的控制节点。

Ž联动控制:用户可设置产品一旦有输入报警时,输出端可自动做断开或导通等相应动作;可电话联动输出动作

3、  模拟量输入

可以直接接入标准的4-20mA的变送器信号,实现AD采样

二、CWT5000系列短信报警器在无人值守银行的ATM自动柜员机中的应用

无人值守银行ATM自动柜员机主要是指银行为了方便银行持卡人提取现金,专门在离银行较远的地点,且银行保安人员看守的ATM自动柜员机(以下简称ATM机)由于此类ATM机安装比较分散,且无专人看守,如一旦遇破坏或性质更恶劣的偷盗行为,银行相关人员无法在第一时间获知及时采取措施,为解决以上矛盾,本公司特意设计专用ATM机安全防范短信报警器。

一、ATM机短信报警器主要功能特点:

1、   数据传输采用GSM900MHz/1800MHz蜂窝电话网的短信及语音平台

2、   配置专用震动分析模块,可由用户自定义重击力度报警,有效地防止了误报警

3、   配置交流电检测功能,如ATM机或报警系统外部供电异常,系统会自动检测并报警

4、   可配置烟雾探测器,预防火灾发生

5、   可配置红外、门磁等探测器,防止被盗事件发生

6、   报警后可向已设定的接警手机,发送报警短信息,值班人员或ATM机维护人员第一时间掌握报警信息

7、   报警后可向值班人员或ATM机维护人员拨打电话,可与现场通话及周边环境的监听

二、使用ATM短信报警器注意问题:

1、 安装点必须保证GSM网络信号正常,否则无法实现远程报警

2、 定时检测主机SIM卡的话费,如欠费主机无法向远程报警

3、 定时检测主机各探测器的状况,防止故障无法报警

三、CWT5000系列短信报警控制器在环境监控中的应用

基于短信报警的远程环境监测系统,是将短信技术与有线环境监测设备相结合而成的无线远程环境监测系统,他利用高覆盖率的无线GSM网络,将报警信息或监测数据信息以短信的形式无线传送到工作人员手机上或监控中心的计算机上,在不改变原有监控设备设计结构的条件下,轻松实现报警信息、数据信息从有线到无线远程的跨跃。现有环境监测站点大部分都安装在野外、机房、企业排污点等无人值守的地方,设备的运行状态必须靠工作人员定期到现场进行检查,这样不仅浪费大量的人力及物力,而且因为采用定期检查无法实时得到设备的运行状态,一但设备出现故障,必须等到工作人员到达现场时才能发现,而基于短信报警的远程环境监测系统,解决了这一关键的问题,让报警与数据监测具备了实时性,加快了工作人员处理异常情况的速度。

组建基于短信报警的远程环境监测系统,只需将深圳市盈科互动公司的CWT5000系列短信报警控制器与环境监测设备结合。

1、   系统功能

    监测异常报警

环境监测设备一旦监测出环境有异常情况,如环境超标,气体泄漏等情况,短信报警控制器将会把报警短信至用户手机上或指定的服务器上。

    远程控制

用户通过系统中心计算机以短信的形式对远程的监测站点发出控制指令,对监测设备进行远程控制,如设置设备动作等操作,轻松实现便捷、高效的无人化管理。

    远程监测数据查询

用户通过系统中心计算机以短信的形式对远程的监测站点查询指令,短信报警控制器根据查询指令返回监测设备状态,如取测量值、状态值等,无人值守也可知设备状态。

四、机房短信报警器/UPS 短信报警器

CWT5000系列短信报警系统是深圳盈科互动公司开发的针对小型机房环境监控的一套多用途短信监控警报设备,他功能强大,旨在为工业及商业用户提供安装简易,性能稳定、成本低廉的机房环境报警与控制的解决方案。他将短信技术与传统的有线监控技术相结合,让用户的手机变成了机房设备的遥控器。机房内环境一旦发生异常,系统就会及时给您的手机发出短信进行报警,您也可以随时发短信指令查询设备当前状态。

本产品的使用,将有助于提高特定环境的安全系数,可为企业提高预警效率、创造安全环境、降低潜在损失。方案集机房断电监控、机房温湿度监控、烟雾监控以及门窗监控于一体,为机房的安全提供高效预警功能。

Œ机房温度监控

        在监测到温度超过上限报警值、低于下限报警值、超出上限与下限设定的区间报警值时,温度报警器会立即鸣笛报警,短信报警主机即会发报警短信给机房管理员;

机房人体入侵报警

短信报警系统开启布防后,人体感应器监控功能启动,一旦监测到有人入侵,报警主机即会发报警短信给机房管理员

Ž门磁报警

将门磁安装在机房大门上,短信报警系统开启布防后,门一旦被打开,报警主机即会发报警短信给机房管理员

机房断电报警

短信报警主机内置电池,当外部电源中断时会立即启动内置电池提电,同时发短信给机房管理员提示外部电源断电,以此方式来进行机房断电报警

 UPS断电监控报警

报警控制器通过数据线和UPS干接点相连,由UPS供电,市电异常,UPS转电池工作时会发短信报警:

欢迎各UPS厂家与我们合作为您的产品推出高性价比的UPS短信报警器,为产品提供更高的可管理性能,提示产品的档次,如UPS低电量工作,电池将耗尽; UPS通讯丢失或切断负载电源; UPS设备需要更换新电池; UPS设备开始转到旁路工作; UPS出现不明故障。

五、计算机短信报警监控器

计算机短信监控报警系统是深圳盈科互动公司针对计算机远程监控而设计的一款产品,旨在为用户提供高效的,无人值守、无线远程控制计算机的应用方案,产品将短信通讯技术与无线I/O控制技术相接合,用户只需将短信监控报警系统安装在计算机上,无论何时、身处何地,用户均可通过手机短信查询计算机的运行状态,计算机一旦死机,报警系统则会立即发短信报警,同时,用户可发送短信指令让计算机重启。有效保障了计算机的正常运行,该产品功能强大、性能稳定、安装简易、操作维护方便。产品扩展功能强,可连接温湿度传感器等对计算机周边环境进行报警,可广泛应用于现场工控机监控、机房服务系统监控及个人PC监控等

工作原理:

计算机在正常运行状态时,短信报警主机通过串口与监控服务程序实时保持通讯,计算机一旦死机或断电,短信报警主机与监控服务程序通讯中断,短信报警主机即会向管理员手机发送报警短信

Œ计算机的运行状态远程监控

短信监控报警系统通过串口与计算机连接,实时与监控软件进行通迅,定时向管理员手机发送计算机正常运行短信报告,管理员也可发送短信指令查询计算机当前状态

计算机的死机或断电远程报警

当计算机死机或断电时,短信监控报警主机与计算机通迅断开,则会立即向管理员手机发送报警短信

Ž短信远程重启计算机

短信监控报警主机提供了开关信号输出端子,用户可发送短信指令让端子输出脉冲信号,将端子接在计算机的RESET键上,计算机一旦死机,管理员可发送信号输出指令,即可实现计算机重启

六、自动售货机短信报警控制器

盈科互动的CWT5000系列自动售货机短信报警终端,采用工业级的GSM短信收发模块和高性能32位处理器,内嵌实时操作系统,集I/O控制、RS232数据接口、单片机控制接口为一体,是自动售货机、自动售水机的专用短信报警设备,用户只需设置几个简单参数,就可以实现自动售货设备远程的短信自动状态回馈、异常报警等功能,售货机的片区管理人员也可用自己的手机对售货设备做相应的控制和状态查询,有助于售货机外勤管理人员在第一时间内掌握售货机状况,一旦出现故障即可迅速处理,为自动售货机的管理开辟了一条新的无线远程管理的途径,加快了运营公司处理故障的速度,优化了服务质量。

一、自动售货机状态返回及故障报警功能

1.       机器正常状态反馈

可设定终端每日固定的时间内返回自动售货机的正常工作状态;

2.       料道缺货及料道故障

自动售货机一旦有某个料道缺货或出现故障即会发送短信给售货机管理人员;

3.       投币器故障报警

投币器一旦出现故障即会发送报警短信;

4.       传感器故障

售货机内传感器一旦发生故障即可发出报警短人信;

二、短信查询功能

1.       状态查询

自动售货机管理人员可通过自己的手机向终端发送状态查询指令,终端即会返回售货机状态参数,实现管理人员随时随地的查询,不必亲到现场;

2.       统计金额

管理人员可发送统计金额查询指令,终端即刻返回总金额值,方便管理人员即时了解售货机盈利情况;

三、终端的远程设置管理功能

管理人员可利用短信对售货机报警终端做远程设置:

1.       报警内容的设定

管理人员可根据售货机各个状态配置不同的报警短信内容,如料道缺货可配置为:××饮料已缺货,请尽快补充。而料道故障为配置为:××料道故障,请尽快处理。

2.       报警号码的设定

管理人员可对终端进行报警用户的指定,报警短信最多可同时发给10个用户

3.       防干扰管理

终端设备采用身份验证功能,对非在报警终端内进行设置的手机号码发送来的短信,不予接收;

七、移动/联通无人值守基站GSM短信报警系统

近几年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基站数量不断增加,网络覆盖日益完善,但移动基站大都安装在偏远的山区,常年无人值守,部分盗窃分子也将目光盯上了基站内的设施。偷盗目标主要集中在各种线缆(如地线、电源线等)、空调室内室外机、变压器芯,甚至蓄电池等等,多数选择偏远、警力不容易达到的地方,且存在反复在同一地点作案的规律,一般偷盗时间短,破坏严重,造成通信中断,后果恶劣!

由于基站安装比较分散又在偏远的山区,且无专人看守,如一旦遇破坏或性质更恶劣的偷盗行为,维护相关人员无法在第一时间获知及时采取措施,GSM短信报警系统专为无人值守基站而设计的无线远程报警系统。

一、系统概述:

无人值守基站GSM无线远程报警系统将无人值守的基站的防盗报警、防火报警、温度监测、设备监测、现场监控等异常的信息,以中文短信息及语音拨号的方式,通过GSM网络实时的传送到接警中心,接警中心马上将中文报警信息完整的显示出来,同时中心机打印机将中文报警信息打印出来,详细的报警信息让接警人员一目了然。从基站报警系统被触发开始,到中心机将报警信息打印出来,整个过程只需30秒钟左右。详细的报警信息,极短的报警时间,方便接警人员对紧急事件作出准确、快速的处理。

GSM无线远程报警系统,不受传输距离的远近,都能向接警中心传输报警信息;接警网络系统可大可小,基站数目可多可少,从一点对一点,到一点对多点,一套接警中心系统可以管理多达10000个无人值守基站。

二、系统主要功能特点:

1、 数据传输采用GSM900MHz/1800MHz蜂窝电话网的短信及语音平台;

2、 可配置红外对射、微波红外、门磁等探测器,防止被盗事件发生;

3、 户外空调配置专用震动探测器,防止被盗;

4、 配置交流电检测功能,如基站或报警系统外部供电异常,系统会自动检测并报警;

5、 可配置烟雾探测器,预防火灾发生;

6、 可配置温度探测器,防止设备工作温度过高;

7、 报警时可向已设定的接警手机,发送报警短信息,值班人员或基站维护人员第一时间掌握报警信息;

8、 报警时可向值班人员或基站维护人员拨打电话,可与现场通话及周边环境的监听;

9、 报警时可向接警中心发送报警信息,报警中心立即显示准确的报警信息:机房名称、机房地址、联系人及电话、报警类型(防盗报警或火警报警或电源报警)、警情(或警情位置)、报警时间及报警序号等详细的报警信息。

八、水泵机组短信远程控制

在实际的工程案例中,有些水泵点与控制机房距离较远,铺设电缆成本极高,因此通过远程无线控制使水泵和机房内主机联动成为有效节约系统施工成本、降低系统维护费用、提高安装工期效率的有效途径。

由深圳盈科互动公司研发的GSM短信报警控制器就可以实现水泵与机房内主机之间的无线远程联动。

在水泵机组控制系统中要达到远程联动控制的目的,需要在主机和水泵各装一个GSM短信报警控制器,短信报警控制器内置SIM卡(普通的手机卡),控制主机位于系统中心机房内,主机的控制输出与短信报警控制器(A短信控制器)的输入连接,抽水泵位于湖、江、河流、深井等水源附近,离系统中心机房较远,不宜铺设电缆,另一个短信报警控制器(B短信控制器)连接继电器来驱动水泵的电源开关,当主机要进行抽水进行热交换时,首先会向A控制器输入开关信号,A短信控制器感应后,即会向另一端与水泵连接的B短信控制器发送短信控制指令,B短信控制器收到短信后,识别为闭合继电器的指令,从而让水泵运行抽水。反之,A短信控制器也可发送断开水泵电源的短信指令。

九、电力GSM短信报警器

1、  变压器及电力线GSM监控系统组成

本系统由一台GSM接收机主机、一台微型计算机(接警软件)和数个监控站GSM报警主机组成一个防盗报警系统。电力GSM报警主机安装在被监控电力线的电杆上或变压器旁,电力线或变压器一旦被盗、三相断线或停电,GSM报警器报警主机立即探知并以短信息和语音方式向GSM接收主机或维护人员的手机报警,接收主机收到报警信号后将数据传送给计算机,计算机经接警软件分析判断报警主机及可能出现故障的线路后声音报警,屏幕显示报警日期、时间、报警分机号、故障变压器及可能的故障线路,并显示报警变压器及故障线路的实际地点,将报警数据存入数据库以备查询。值班领导得到报警后立即派维护人员到现场查验情况,处理有关问题。

2、电力GSM报警主机特点:

    GSM中文短信息报警,直观可靠,传输距离不受限制;

    八个有线防区,可自编程选择常开/常闭接点报警模式,报警接点采用光电隔离输入,防止外部强电及雷击破坏,增加报警恢复时主动向远方报告防区状态;

    10组报警号码,电话或短信报警,可使用普通手机人工接警,也可接入接警中心电脑自动接警;

    具有开机报告发送及远程巡检功能(测试报告和定时发送测试息),可及时发现报警主机工作是否正常;

    三相检测,能准确检测并上报任一相异常情况;

    各防区使用中文报警信息,用户可自行更改报警信息内容;

    内置12V备用充电锂电池,自动充放电控制,停电后自动切换,可续供24小时;

网友A:
写的不错很好很好我来顶一顶

网友B(2013-06-03):
好长啊,不过很全面。

网友C:
专业供应中兴,华为,SIMCOM的2G/3G/4G无线通信模块,渠道广,价格低,保证原厂原包装。QQ:2499293620 电话:13828431604小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