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转485转换器的问题

楼主(2013-05-02):
原来用的RS232转USB的连接线连接的下位机(DSP)和电脑的,数据可以正常传送,由于现在传输距离增长,现在改用485,于是我就买了个232转485的有源转换器,但是今天连接了一下,发现DSP通上电源以后,还没有打开,485有源转换器的盒子上TXD的灯就一直亮着,TXD的灯表示的DSP在发送数据~但是我DSP都没有打开,只是接上了电源,并且转换器我也没连上上位机,而TXD的灯是一直亮的,不是一闪一闪的,说明一直有数据在传送~问题肯定出在了DSP或者是转换器上~请问大神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很着急,不知道如何下手~请大神们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指示灯需要看数据的,那可能是两个设备之间一方在一直发送数据,所以灯亮,但是不一定接收到;数据正常接收,通信正常时候,你看看指示灯,应该是交替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需要看数据的,那可能是两个设备之间一方在一直发送...

恩,我知道,但是我DSP都没开,只是接上了电源,是不是DSP直接给了485一个高电平使他处于发送状态呢?只是我的一个猜想,而且我也没连上位机。。。。不知道从哪入手。。难道是DSP上的MAX232芯片有关?

网友B:
我们在真正传数据的时候,指示灯应该是闪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在真正传数据的时候,指示灯应该是闪烁的。

 你看一下是否真正地在发生接收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在真正传数据的时候,指示灯应该是闪烁的。

我知道,所以我知道出错了,但是不知道处在哪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在真正传数...

不是真正的,我用上位机接收了一下,结果发生了错误~不对的。。。。

网友D:
你的转换器坏了,我是济南的,有转换器 中继器卖,232-485转换器可传输3000米,需要的联系我13075348421,www.fuc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