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恒压供水系统上的应用

楼主(2013-05-02):
恒压供水应用方案

行业概述

在供水系统中,恒压供水是指通过检测管网压力,在供水网系中用水量发生变化时,而控制出口压力保持在设定值不变的控制方式。一般使用水泵时,选用的设备额定流量通常都超过实际需要的流量,而实际用水过程中所需的流量会发生变化,如在楼宇供水中,白天和夜晚的用水量变化很大,采用阀门来调节流量的方式使用较为普遍。虽然方法简单,但这种方式实际上是通过人为增加阻力的办法达到调节的目的,这种节流调节方法浪费了大量的电能,增加了设备的使用和维护成本较高。

工作原理分析

恒压供水系统通过压力传感器检测管网压力,并以电压或电流(0-10V或4-20mA)的形式反馈至变频器,其内置PID通过对用户设定压力与反馈压力的比对,相应调整电机输出转速,从而达到恒压的效果,在晚上用水量极少且水压不影响用户使用的情况下,整个系统进入休眠状态,在水压下降到一定值且保持该压力超过一定时间后能自动唤醒系统。

方案电气图

参数设定

系统方案优点

1、内置PID功能,可根据用户实际用水量自动进行水压检测,实现恒压供水

2、内置休眠功能,在用水量小且不影响用户正常使用情况下,变频供水系统可自动进入休眠状态,水压降到一定值时水泵可自动唤醒,满足节能降耗要求。

3、可实现管网压力恒定,避免了传统供水中压力过大造成管网破例及水龙头共振现象。

4、无需供水水箱,占地空间小,投资成本低,同时避免了水质的二次污染。

5、起动平滑,对电网及电机水泵冲击小,避免了水锤现象,大大增加了水泵的使用寿命。

6、全方位的保护功能,如:欠压、过流、过载、过热、缺相、短路保护等。

网友A(2013-08-18):
你这个变频供水控制器是你们自己生产的吗?

网友B:
一拖四的呢,端子应用部分写详细一些么,不然只看图也看不懂

网友C:
看楼主的帖子就是通过供水控制器来实现一拖四恒压供水的。在这个系统中变频器只是一个接受供水控制器提供的启停以及4---20mA频率信号后简单的执行机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