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ID输出MV可以直接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3-05-02):
三菱FX2N输入值是PLC检测到的温度信号,进过PID运算, 得到输出值MV,输出MV值是?然后再怎么办,怎样根据这个值来控制变频器来改变频率,就是输出值和变频器直接还有什么步骤?还是直接控制变频器,不经过模拟量拓展模块控制变频器,只是用PLC和变频器通讯来控制变频器运行频率,如何实现?

网友A:
MV的值是0~10000在之间的数据,也就是0~100%,然后根据你的每模拟量输出的值进行线性化。

不通过模拟量模块,你只能通过通讯来实现无级调速,否则,通过数字量的输出点只能是实现有级调速。

网友B(2014-01-06):
引用 网友A:
MV的值是0~10000在之间的数据,也就是0~100...

网友C:
可以用模拟量来控制 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