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离心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3-05-02):
离心机上的应用

行业概述

1、 三足式离心机是化工、医药行业的主要生产设备之一,它主要是通过离心力作用将固液分离,一般由进料、洗涤、脱水、刮刀、卸料几个部分组成。

2、 离心机为大惯性负载,需客服加速过流和减速过压现象。

3、 离心机负载启动转矩高,确保启动平稳,低频转矩大,停车无滑行。

方案特点

1、 具有独特的自动转矩补偿功能

2、 低速高转矩输出、转差补偿、AVR自动稳压功能。

3、 启动力矩大,1HZ时额定转矩的150%输出,启动平稳。

4、 具有直流制动和能耗制动两种可靠的制动方式,能使离心机在规定的时间内平稳可靠停车。

方案电气图

MC100系列无速度传感器转差矢量控制变频器,根据制动时间要求和普雷斯顿变频器制动电阻配置表来选择制动电阻,18.5KW以上功率需配制动单元。

参数设定

网友A:
MC100?哪个牌子的?好陌生

网友B:
为什么没有控制电路图呢?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C100?哪个牌子的?好陌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C100?哪个牌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没有控制电路图呢?呵呵

网友F(2013-06-10):
上面范图有错,离心速度怎么现场工艺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