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电机控制系统

楼主(2013-05-02):
BML-KP安装说明

BML-KP是一款专用于进口挖掘机直流加油电马的控制器,功能与原装电脑板控制一样,有着钥匙开关机功能,自动怠速功能,加减油门大小用一个电位器控制!

正对控制器端口,左起为1脚,共12脚。

端子排细节接线:

控制器电源正极,请串入一只3A或4A保险丝!!!!!!!!!!!!!!!!!!!!!

控制器引脚功能说明:

1脚接钥匙开关,和2脚连接。(打开钥匙有电,关掉钥没电,延时6秒后指示灯熄灭)

注:打开钥匙-闭合,关掉钥=断开

2脚接电池正极,(请直接接电池正极端子)

3脚 接电池头负极端子上(不可以直接搭铁作负极)

4脚接自动怠速信号,和3脚连接。(接动作压力开关,有几个并联几个,并联后,开关一端接电源负极,另一端接此端口上)

5脚与6脚接操作手柄内的开关,此开关按一下回怠速,再按一下回位!这两种怠速方式可以同时使用,也可以独立使用,点动怠速后,由点动开关回位,自动怠速后,由动作压力开关动作回位,当不使用自动怠速功能时,自动怠速信号接口需接电源负极,否则油门加减将会在启动后约六秒失效,点动怠速功能如不使用时,二个信号端子N.O.,即空置

7脚为控制器5V输出,

8脚为控制器模拟地,即负极!7与8即为5V电源,用于供控制电位器及反馈电位器!

注意:不能和24VDC供电的地短接。

9脚接控制电位器中心抽头,电位器轴向上,三只引脚正对自已,右边脚接5V,即7脚,左边接8脚,即负极

10脚接传感器(推杆位置电位器)中心抽头,其它二引脚分别接5V与负极(8脚)。

11与12脚接小电机!

连接无误后,先不要挂上油门线,打开钥匙开关,看看加减油门方向是否正确,如开钥匙电机转动到最大或最小,转动加减油门电位器不起作用,此时可把小电机的二条线对调即可!对调后如果加减油门方向是反的,即加油变减油,减油变加油,此时可把电机内部传感器二边的引线对调,同时把小电机上的二条引线也对调即可!加油方向正确后,转动加油电位器把油门加到最大,别关钥匙,此时可以安装上油门线了!

如油门线卡死,或小电机短路,控制器就会关断控制器输出!油门加减指令发出后,如油门10秒内未能到达指定位置,即保护性切断小电机电流!需检查电机及线路!如果故障依然存在则会再次保护,直至故障排除!保护后,需慢慢转动控制电位器找到与传感器相应的电位时才可以恢复控制,或直接关机,等约十秒后再开机也可以恢复控制器!最大油门时如果油门线拉得太死,也会引起保护动作!

控制器面板前端可调电阻:R27,关机位置调整(出厂已调好)

                        R28,怠速位置调整(出厂已调好)

接线原理图如下:

特别注意事项:

接线安装前,请一定首先确定电机总良好,内部小电机良好,无对地短路,线圈无匝间短路!!!!!!!!!!!!!!!!!!!!!!!

控制器通电前,请认真包好每一个引线接头,以防碰线烧坏控制器!!!!!!!!!!!!!!

安装前请认真检查机上的发电机是否良好,当发动机最高转速时,如果发电电压超过30V,即认为是发电机已经损坏!

控制器负极电源.请一定要从电池头取电!!!!!!!!!!!不可以直接搭铁做为控制器负极,否则,发电机损坏后更易烧坏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