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昆仑通态触摸屏的程序下载到电脑上

楼主(2013-05-02):
如何把昆仑通态触摸屏的程序下载到电脑上

网友A:
加密的吗?加密的就无解。

网友B:
和电脑连接上,必须是通信成功。然后上载

网友C:
 是上传到电脑吧 `

保证电脑正确安装发好软件, 正确使用通讯线连接, 开始上传

网友D:
首先打开软件,然后点“文件”,选择下拉菜单里的 “上传工程”。

弹出如下对话框,点工程另存后面的“三个点”,修改存储路径。选择连接方式后,点“开始上传”。

你要上载的工程,如果完成这项组态的工程师没有在下图中的“支持工程上传”打钩,那么你将无法上传工程。

PLC技术军团——小诚

网友E:
在组态环境下选择文件—>上传工程菜单,出现以下上传工程设置窗口,在窗口中进行正确的设置,即可上传工程到PC机。

选项设置

工程另存为:设置工程上传到PC机的路径及文件名。

连接方式:USB通讯或者TCP/IP 方式,可根据屏的通讯方式来选择。

目标地址:设置连接方式为TCP/IP时需要设置此项,此项为屏的IP地址。

设置好以上项目后点“开始上传”,当进度条满时,上传完成,如果上传时选择了“上传完成后自动打开工程”选项,工程上传完成后会自动打开。

如果程序下载时“支持工程上传”一项没有勾选,是无法将程序上传到PC机的。

网友F:
        楼上说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组态环境下选择文件—>上传工程菜单,出现以下上传工程...

 如果支持工程上传选项没有勾选  我该怎么下载触摸屏程序到电脑上啊 用U盘行的通么

网友G:
没有勾选支持上传的话,就没有办法提取工程了;工程上传到电脑上不支持使用U盘。

网友H(2013-07-04):
这种是什么情况?

网友I(2014-01-07):
方法1:工程上传;方法2:U盘导出。

网友J(2014-03-10):
学习了。谢谢众位前辈!!!

网友K:
楼上都是用MCGS的大婶。

网友L(2014-07-17):
初始默认密码是多少啊

网友M:
有没有高手可以<此处内容被屏蔽>上传的,这坏了就得找厂家。找一次光组态就1000。比触摸屏都贵。

网友N:
5楼说的很细了

网友O:
有没有高手可以<此处内容被屏蔽>上传的,这坏了就得找厂家。找一次光组态就1000。比触摸屏都贵

网友P(2015-01-30):
引用 网友H:
这种是什么情况?

IP错了

网友Q:
初始密码111111

网友R:
勾选支持上传工程,在上传工程

网友S(2015-03-25):
引用 网友O:
有没有高手可以<此处内容被屏蔽>上传的,这坏了就得找厂...

屏坏了,自己复制一个不就可以吗

网友T(2015-05-13):
我用u盘在触摸屏上拷贝的画面怎么 在电脑上打不开

网友U(2018-02-25):
引用 网友D:
首先打开软件,然后点“文件”,选择下拉菜单里的 “上传工程”。弹出如下对话框,点工程另存后面的“三个点”,修改存储路径。选择连接方式后,点“开始上传”。你要上载的工程,如果完成这项组态的工程师没有在下图中的“支持工程上传”打钩,那么你将无法上传工程。PLC技术军团——网友D

谢谢这么仔细的讲解

网友V:
引用 网友R:
勾选支持上传工程,在上传工程

网友W:
学习学习,涨涨姿势。

网友X(2018-10-25):
那教一下怎么把TPC7062KW触摸屏的程序从USB下载到U盘呢

网友Y(2019-06-01):
对于初学的我收益颇多。感谢大神

网友Z:
学习了。谢谢众位前辈!

网友AA(2019-07-25):
学习学习,涨涨姿势。谢谢众位前辈!

网友AB(2019-09-15):
引用 网友D:
首先打开软件,然后点“文件”,选择下拉菜单里的 “上...

这伙计写的非常清楚

网友AB:
引用 网友H:
这种是什么情况?

 如果支持工程上传选项没有勾选,就没有办法提取工程了;工程上传到电脑上不支持使用U盘。你的路径不对

网友AC:
如果支持工程上传选项没有勾选,就无可奈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