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0数据跟踪

楼主(2013-05-02):
WINCC7.0标尺数据跟踪

小弟使用WINCC不久,不知道7.0的怎么实现趋势标尺的数据跟踪,我看都6.0的wincc点趋势中的标示下方就会出现标尺跟踪的数据,但是到7.0怎么就没有了啊?
答:1、WinCC V7.0版本以后,将趋势控件(TrendControl)与标尺控件(RulerControl)功能分离。
2、如要使用标尺控件(RulerControl)功能,请在“图形编辑器”右侧的控件(Controls)标签中找到(WinCC RulerControl)拖拽出来。
3、然后在“SourceControl ”属性中指(绑)定上趋势控件(TrendControl)名称(例如:Control1)即可!

楼主:
wincc 画面上显示时间 日期

问:wincc画面上想显示实时时间和日期,但是加载了winncc的时间日期控件后,运行有乱码。请问是什么情况?
自己在Tag Management/SYSTEM INFO/Newconection中新建了2个变量date、
time ,类型为Unsigned 16-bit value  并在function 中相应设置为 date、 time ,同时在画面中加入2个输入输出域来显示,本机上能显示时间日期,但是把项目拷到现场工控机上时,输入输出域显示全为0,请问是什么情况。答:日期和时间的数据类型为“文本变量8位字符集”(选择“日期”函数时,下面有数据类型显示,注意查看),你要用“静态文本”,属性——字体——文本——动态右键连接变量。
   “输入输出域”只能输出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和字符串的数据类型,所以只显示0 。

楼主:
WinCC flexible如何提取完整画面截图

答:用户您好,在操作屏上只能通过连接打印机的方式来输出画面截图,在wincc flexible的函数列表中有一个函数叫做PrintScreen 通过这个函数可以输出整个画面,您可以添加一个按钮在按钮的事件中添加函数-找到PrintScrenn这个函数 来打印您的画面。

楼主:
wincc组态单按扭取反

问:WINCC如何组态一个按钮,该按扭可以自动取反,就是按一下置1状态,在按一下置0,在按一下再置1,能够这么循环,谢谢,因为该程序只能要求再画面中做,谢谢各位大侠帮助,要用C或脚本的话希望能提供下程序,感激!

答:按钮的当前值取反操作可以参考下面的思路:
BOOL 变量2;     \\ 定义一个内部BOOL 变量
变量2=!GetTagBit(变量1); \\ 获取需要取反的外部变量(变量1)的值,并取反,赋值给内部变量。
SetTagBit(变量1,变量2);   \\将取反的变量值返回给变量1
具体根据自己的情况编写脚本。

楼主:
仿真动画移动速度慢原因分析

曾经在一个升船机计算机监控项目上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上位监控画面上的承船厢动画移动速度特别慢,有时甚至7秒钟才刷新一次,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起初大家一直怀疑是网络通讯的问题,但是从其它数据的刷新来看根本不可能,加上监控网络采用的是100M双环光纤以太网,网络检测软件上可以测到网络通讯都很正常,网络负载也特别小,基本上可以排除是网络造成的。

  难道是软件或上位机的问题,上位软件采用的是InTouch,上位机采用的是美国阿波罗高性能工控机,从CPU负荷和内存使用量来看,机器性能绰绰有余。

  经过长时间的分析,最后终于找出了问题所在,升船机承船厢上下位移为40.4米,而上位画面上的承船厢移动范围为570像素,即每像素代表承船厢位移70.88mm。换句话说,当船厢位移小于70.88mm时,上位画面上的仿真画面是不刷新的。从仿真船厢每次移动时的位移可以证实我的分析是正确的,79.67-79.60-79.52-79.45-79.37-79.30。这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船厢以1cm/s速度移动时仿真画面更新时间为7秒多,船厢以12cm/s速度移动时仿真画面更新时间为0.6秒左右。

楼主:
DriveMonitor软件诊断输出波形

DriveMonitor软件中,诊断6SE7031系列的变频器,常用哪些诊断项目(K,KK)?哪个诊断项目是变频器输出的三相正弦波形图呢?答:哪个诊断项目是变频器输出的三相正弦波形——
你可以监视以下连接器量:变频器 U 相电流输出——————K0238变频器 W 相电流输出——————K0239     另外,推荐以下常用诊断项目——
KK0020:实际转速K0021:输出电压值K0022:输出电流值K0023:输出功率K0024:输出转矩K0025: 直流母线电压

网友A(2021-05-21):
引用 楼主:
DriveMonitor软件诊断输出波形DriveMonitor软件中,诊断6SE7031系列的变频器,常用哪些诊断项目(K,KK)?哪个诊断项目是变频器输出的三相正弦波形图呢?答:哪个诊断项目是变频...

        -----------------------------------------------------------------从TRACE曲线SETTING中无法找到K0238和K0239怎么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