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2013-05-02):
今天上百度解决问题,也有这样的困惑,问题如下:

伺服想精确的回原点,用伺服的Z相脉冲怎么来实现?伺服电机转动一圈,输出一个Z相脉冲信号。假设伺服电机第一次找原点,碰到近点信号时,编码器码盘正好离Z相脉冲刻线还有180度,那么伺服电机会碰到近点信号后减速转动180度后输出Z相脉冲使伺服停止转动,比如这就是第一次回原点。假设伺服电机第2次找原点时,碰到近点信号时,编码器码盘离Z相脉冲刻线还有200度,那么伺服电机会减速转动200度后输出一个Z相脉冲停止。这样的话第一次回原点和第二次回原点的位置就不一样了啊。
实际伺服系统中怎么用这个Z相脉冲来实现原点定位呢?

想请高手解释一下,Z相到底能不能精确定位,这种想法到底错了没有,请高手详细解释一下,若有资料,感激不尽!!!

网友A:
根据您说的这种找原点的方式,现在用的少,不过也有,一般很少在碰到近点信号后,还继续前进找0的方式,我看一资料上讲碰到近点信号还没有找到零点的话,一般会朝相反的方向运行,直至找到0点,Z相个人认为不能精确定位,要想精确地定位,最好还是用绝对值编码器,用数据值来找原点最好!

网友B:
这个方法是比较准确的(好像前不久有人问过这个),因为一圈只有一个信号,拉丝杠传动来说,你的导程是几个毫米,也就是几个毫米才有一个信号。而你机械安装好后,你的位置的Z信号相对丝杠的位置实际也就"绝对化“了,即每隔这个导程有一个信号,而你的近接信号只需要确定在那个导程就好了,至于在这个导程的那个位置就由Z信号来确定。所以一般不太会有楼主说的那个情况,有差别也很小的。另外建议使用时,当感应到近接信号后,将移动速度降低,这样响应产生的偏好差会减小,重复定位精度会提高!

网友C:
原点不是你机械上的原点么?并不一定是Z的。

网友D:
"假设伺服电机第一次找原点,碰到近点信号时,编码器码盘正好离Z相脉冲刻线还有180度,那么伺服电机会碰到近点信号后减速转动180度后输出Z相脉冲使伺服停止转动,比如这就是第一次回原点。假设伺服电机第2次找原点时,碰到近点信号时,编码器码盘离Z相脉冲刻线还有200度,那么伺服电机会减速转动200度后输出一个Z相脉冲停止。"

出现这情况,说明您的机器该修了。

网友E:
原点信号并非指Z信号,而是加工位置轨迹上的一个开关量信号,是加工时的位置参考点,这个参考点是机械原点或绝对原点,其它工件原点或位置点基于它来计算相对位置的。

对于单圈范围内的移动也可以将Z信号作为位置参考点。

一般精度要求不高的,有普通开关量信号就行了,如果对原点位置参考点精度要求高,需要采用光电式开关识别参考点或采用开关量+Z信号来识别,Z信号的边沿在同一个方向上的跳变沿还是相当精准的。

网友F:
近的信号加编码器Z相信号定位是可以做到精确定位,伺服电机碰到近点信号只是一个比较粗略的定位,通过找到编码器的第一个Z相脉冲可以实现精确定位,近点信号只是辅助伺服电机找到第一个Z相脉冲,没有近点信号就没有第一个Z相脉冲。

网友G:
如果你是要确定某个角度的话,绝对位置命令就行了。例:轴不管处在什么位置,绝对位置命令回到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