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NS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3-05-02):
请问大家,,这条指令执行时,M2

应该是有输出的,为什么没有输出呢???请教啊。。。

网友A:
因为Ons指令的作用下,M2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Ons指令的作用下,M2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C(2020-03-20):
ons只是触发一次的上升沿,你这个不能用线圈,得用置位

网友D:
你想实现SB2接通的上升沿自锁M2的功能需要把ONS放到SB2后面并用M2并在SB2和ONS两端。

网友E(2020-06-06):
will666,回答的好!!

网友F:
ons前面自锁,不断开,只接通一次

网友G(2021-04-22):
楼主这个程序段,后面的线圈应该用(L)指令保持得电,需要失电用(U)指令

网友H(2021-11-02):
有效一个扫描周期当然看不到亮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