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屏怎么做寄存器换页

楼主(2013-05-02):
求助:怎么用海泰克的屏做用PLC的数据寄存器换页?

网友A:
定义PLC与屏的系统区,然后把数据寄存器最小的一个的内部值改了,画面就切换

网友B:
定义触摸屏的控制区(屏菜单栏-设定工作参数),里面定义的第一个寄存器就是用来换画面的。具体操作你可以参考,HITECH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