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长线驱动总烧电机,求助!

楼主(2013-05-02):
变频器驱动电机,运行半月已经烧毁3个电机,百思不得其解,跪求求高人指教!

工况:离心泵负责,15kw变频驱动11kw电机,最大电流15A左右,无明显粉尘,散热良好,长时间50hz运行,电机线150m,之前工频运行良好,装上变频之后经常烧电机!

网友A:
看来你碰到的和我以前经历的很类似,换变频器吧。我刚换了一个朋友介绍的新品牌,吉泰科,号称有300米,这几个月下来,还在运行。

网友B:
有可能是高次谐波引起的,加电抗器或者适当提高载波频率。或者更换谐波控制比较好的变频器,楼上的机器可以考虑。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电缆的长度一般都是取决于现场的实际情况,很难为了一个“恰到好处”的长度来决定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安装距离,因此没有一个相对变频器来说“恰到好处”的输出电缆长度的说法。

不过一般都是希望输出电缆短一些好。电缆太长会带来一些问题。

首先,由于电缆各相之间以及各相与地之间都存在等效电容,而变频器的调制频率比较高,这样,在电缆上会产生较大的容性损耗,电缆越长其容性损耗就越大。

如果变频器的容量相对电机容量的裕量不是较大,电缆长度又很长的情况下,可能会变频器容量裕量不足而影响对电机的功率输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变频器手册都有变频器输出电缆的长度与输出电抗器配置的建议。

不过如果变频器功率相对电机功率配置的比较大,不加输出电抗器也不会影响电机的运行。

另外,电缆越长,由于电缆自身的电阻,在电缆上的有功损耗也会越大。

所以,只要现场情况允许,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宜尽量短点为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电缆的长度一般都是取决于现场的实际情况,很难...

烧电机还是归结于高电流引起的,高电流来源也是因为变频器的高次谐波,只能加电抗器或者降低载波频率(作用有限)。楼上的楼上还是楼上楼上的楼上说的吉泰科是不错,可还是建议加电抗器,对变频器、电机都有好处。也不是很贵,和乐不为。

网友E:
鉴定完毕----tuo

网友F:
没事找事,固定50HZ速度运行居然也用变频,不烧电机才怪。

你当变频是什么好东西,变频有谐波,50HZ比工频更耗电,电机更容易发热。

变频是用于需要调速的场合,当速度低于40HZ,节电效果显著,否则就是没事找事。

网友G:
增加输出电抗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没事找事,固定50HZ速度运行居然也用变频,不烧电机才...

网友I(2013-09-07):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电缆的长度一般...

网友J(2013-12-31):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电缆的长度一般都是取决于现场的实际情况,很难...

 我想说这150m对这台电机来说是距离太远呢还是太近?

一般变频器存在一个安全距离吧,也就是最小距离。不然变频器的告辞谐波对电机的影响很大,导致电机发热。还有就是变频器的排线不应并排吧,应该是十字交叉,这样也能削弱高次谐波的影响吧!!!

网友K:
变频器质量是一方面,听说有一种高次谐波吸收器使用效果很好,可以试用一下实际效果

网友L:
长话短说,可以增加输出电抗器,然后降低变频器的载波,2楼说的增加载波是不对的,增加载波只能更严重。

网友M:
电机负载率到多少了?

提升输出电压,同时观察输出电流,如果电流在下降,那么继续增加输出电压,以补偿线缆上的损失。提高电机转矩,有可能可以把电流拉下。

网友N:
难道是电缆间的耦合电容?

网友O:
变频器驱动电机加在电机绕组匝间高频脉冲电压是工频驱动电机绕组绕电压的10倍以上,如果电机只是普通的电机,绕组的绝缘系统在高频脉冲电压的作用下容易产生匝间局部放电损坏绝缘系统,如此一来造成匝间短路。考虑一下电机是否按变频驱动要求设计。变频电机的设计标准和普通电机是不一样的。

网友J:
首先既然工频工作,为什么还要连接变频器呢?这样并不能节省什么电能啊,反而会有高次谐波的影响!你可以变频启动然后正常运行时将变频器切断。楼上都正解!

网友P:
要先看,电机线圈烧毁的情况,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P:
150m的电缆应该不是问题,我这里MCC到现场150m多了

网友Q(2014-05-18):
首先必须是针对的变频电机啦!其次变频长线输出,高频的谐波对地电流很大,会产生变频电机轴电流的增加,从而导致电机的损坏,最好还是采用变频器的输出滤波器改善变频输出的高次谐波,可以联系我 15961405068 王先生

网友R(2014-09-19):
最简单解决办法,把变频器搞个柜子放近点,然后用IO或通信控制,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

//////////////////////////////////

本人专业销售推广国产无锡创正伺服,2500线,17位绝对式都有,本品牌在机床,搬运机械手有大量应用,提供技术支持,上海方圆50km,可提供样机测试以及PLC编程,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

网友S(2014-10-28):
电缆过长导致的寄生电容,电缆越长,容抗越大,相当于容性负载,导致电缆发热,产生三次或高次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