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2013-05-02):
变频器用于水泵,应该设置些什么参数,。。。。。。虚心请教。。。谢谢,,请说详细点。真心感谢

网友A:
要用风机泵类的变频,参数看台达F系列变频手册,一般设定:

基频,电压,电机额定电流,加速时间,减速时间,启动频率,控制方式,

最高频率,频率来源,停车方式等

网友A:
要使用台达风机泵类型的变频器,参数看台达F系列变频手册,一般设定:

基频,最高频率,最低频率,电压,电机额定电流,加速时间,减速时间,启动频率,控制方式,最高频率,第一频率来源,停车方式等

网友A:
按照操作手册设定参数就可以

网友B:
控制模式选择VF模式,把点击参数输进去就OK乐

网友A(2013-06-24):
要使用台达风机泵类型的变频器,参数看台达F系列变频手册,一般设定:

基频,最高频率,最低频率,电压,电机额定电流,加速时间,减速时间,启动频率,控制方式,最高频率,第一频率来源,停车方式,电机参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