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段s7-200程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5-02):
请教各位,上面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一段模拟量处理程序而已

网友B:
把输入的模拟量换算成0到1.0之间的实数,如果模拟量不为0,则把换算结果送到VD100中去

网友B:
比如接的0-10V电压信号,传感器为压力传感器,量程为0-1Mp,那么换算出来的实数就是工程量,然后把工程量送到VD100中,不知道我这样讲楼主明白没

网友C:
这是一个模拟量库的指令;

程序中调用的,信号输入是4-20MA,所以是6400-32000,数据范围是0-1变化;

下面两个指令是:小于0就是0,大于 就正常显示;

网友D:
  输入的模拟量换算成 0.0到1.0 之间的实数显示出来,如小于 0 就是 0 ,大于 0 就就显示测量数据

楼主:
谢谢各位,我主要不懂almodule是什么意思,指令库里没有这个呀,从哪能找到,还有其他这样的指令吗?

网友E:
自己吧模拟量转换做好弄成库文件下次方便调用吧

网友F:
模拟量处理,量程显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