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s7300做一个电机定子串电阻启动

楼主(2013-05-03):
求大神发一个s7300做一个电机定子串电阻启动,最好详细一点 有硬件组态图 符号表 和梯形图程序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PLC只是控制输出继电器的,看你是什么动作流程了;

建议:画个流程图,一步一步编程;

网友B:
  这个看你是串几个电阻,一般串三级,也就是做三个继电器的延时输出断开呀,再加个总启动控制输出的就行

  PLC 输出的点来控制这几个电阻的继电器是接入就行

楼主:
回复内容:我看到http://bbs.gongkong.com/d/201102/366385_1.shtml这个帖子里的第二个程序了 可是仿真不合适 我要的就是这种控制 大神可以帮忙看一下吗?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你是串几个电阻,一般串三级,也就是做三个继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