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叠条错误的问题

楼主(2013-05-03):
不知道那里重叠了求助大师,我是一只笨菜鸟

网友A:
每个条栏仅允许一个电气回路,因此请在一个条栏中写一个电气回路。

将w0.03,w0.04,w0.05....等回路写入各自的条栏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个条栏仅允许一个电气回路,因此请在一个条栏中写一个电...

 是的,类似一个网络一个回路;

楼主看到左边5  22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条栏仅允许一个电气回路,因此请在一个条栏中写一个电...

 按您说的是把w0.03的内容写入4号条,把w0.04的内容写入5号条,把w0.05的内容写入5号条是这样吗,还望大师多多指教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每个条栏仅允许一个电气...

 根本用不着这么做,谁说一个梯级只能写一个回路了?

有时候是 programmers 软件的问题, 你把那个条栏删除了,再去写一遍可能解决了,语法错误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条栏仅允许一个电气回路,因此请在一个条栏中写一个电...

 呵呵,非常感谢大师的指点,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