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报过电压错误

楼主(2013-05-03):
 公司去年做的2个项目,一个在广东,一个在内蒙古,都用的台达VFD-F系列变频器,负载为柜式空调送风机,广东为37KW, 内蒙为55KW, 今年年初都频繁报过电压错误,报错都是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启动和停机状态都不会报错,停机时间已经调整为65秒。甲方给的三相电压值在395V至410V之间波动,开始怀疑变频电机运行过程中减速的时候有反馈电压给变频器,致使过电压错误,在现场人为调大PID调节参数的增益至5.0,减速过程由45HZ直接减至35HZ,  重复实验十几次,变频器均未报错,监测直流母线电压,基本没有波动,值在545V左右。广东项目,停机后ABB厂家技术人员检测ABB电机线圈,对地绝缘,均正常,电机空载运行检测电机轴承,变频部分温度,均在40度以下,接线盒打开后也无其他类似烧焦异味,一切正常,随机从机房其他机组拆了一台同样型号的37KW变频器更换到此控制箱,运行半小时后,再次报过电压错误,而变频器更换到其他机组,则能长时间稳定运行。广东项目采用的是ABB变频电机,机房内大概7台同样的机组(其中37KW为4台,还有15KW2台,45KW1台),其他机组都未经常报错,内蒙采用的是西门子变频电机。请问各位专家,此类故障还有什么可能性能导致变频器过电压?广州项目自控柜都是同样的设计和低压元器件。

网友A:
估计用ABB变频器就没有问题了,哈哈

网友B:
用PC连接变频器,监控变频器的运行状态,看看出错时各数值有啥特殊情况

另外甲方给的电压范围不一定可信,最好和PC监控一起进行测量

楼主:
已经买了台达IFD6500变频器数据线,下周一再去内蒙现场检测一下曲线变化,这问题真是闹了心了

网友C:
你的电机都是多大的,和变频器是一样的功率吗?还有就是用万用表量的直流母线电压不一定准。瞬间的量不出来。

网友D:
延长加减速时间至90s以上,估计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机都是多大的,和变频器是一样的功率吗?还有就是用...

 电机功率和变频器功率是匹配的,37KW变频器带的是37KW变频电机(ABB),55KW变频器带的55KW变频电机(西门子)。直流母线电压都是通过变频器内部检测的,没记错台达的VFD-F系列是00-06

网友E:
过电压一般由以下情况造成:

1.输入电压电压问题

  可检查输入电压是否在变频器的额度电压范围内,利用PC端监测工具,查看是否有突波电压

2.电机惯性回升电压过高而导致变频器内部直流高压侧电压过高而报过电压

  如果是此原因,可通过延长减速时间,或加装刹车电阻.

网友F:
楼上说得不错,此外可以监控下故障记录,变频器更换过,电机检测也没问题,那可以看下是否因干扰引起的报警

网友G(2013-07-07):
引用 网友E:
过电压一般由以下情况造成:1.输入电压电压问题  可检...

 加制动单元。

网友H:
报错都是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启动和停机状态都不会报错

问题在于电机,电机浸漆,轴承重新加油 重点检查变频器到电机的连线

既然有同样的设备,可以从另一设备的变频器拉条线到电机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过电压一般由以下情况造成:1.输入电压电压问题  可检...

 机主用的这款F型变频器也生产很久,现在也停产了,关于报过压有以下3种原因最关键:

1:设置问题减速时间太短

2.  负载过重,需加装刹车电阻

3.  验证一下电机是否有问题

 以上可依次试一试

网友J:
我认为你要监控一下负载有没有波动,负载如果突然丢失也会报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