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2AD 增益调整

楼主(2013-05-03):
FX2N 2AD 是12位分辨率  当0-10V时  数字可调范围是0-4000     4-20MA时也是可调范围是0-4000    我想问下 我的模拟量输入是0-5V  增益和偏置怎么调整?

网友A:
有关偏置和增益需要对缓冲存储器重新设置,建议你对from或to指令理解一下,然后再对缓冲存储器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关偏置和增益需要对缓冲存储器重新设置,建议你对fro...

如果 我不改增益和偏置的话 0-5V 应该对应的是0-2000吧?

楼主:
直接顶 别下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有关偏置和增益需要对缓冲存...

ye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e_w  有关偏置和增益需要对缓冲存...

 2ad好像用手调的吧(二个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