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急死了

楼主(2013-05-03):
两个按钮,一个(HZ3-132)组合开关,一个(JZ7-44)中间继电器线圈电压380 ,两个(CJ10-20B)交流接触器线圈电压380,这些来控制电动机的正反转,其中两个按钮控制启动和停止,求电路图怎么个接法

网友A:
  不给你说了,直接找度娘 呀, 这个不是太难,对于电工来说这个是必要学会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给你说了,直接找度娘 呀, 这个不是太难,对于电...

度娘上找不到啊,虽然是正反转的变种,但我只知道一种接法,可是那种接法少一个中间继电器,我现在要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B:
这个怎么样

网友C:
启动按钮配中间继电器自锁, 后面配上停止按钮, 再将转换开关分两组接入,再接接触器线圈!

直接用380V的来控制按钮开关,但愿操作人员手上不要有水,可不能出汗啊!

网友D:
启动和停止按钮做成起保停电路,往后走分成两路,A路通过中继的常开点接到正转接触器的线圈。B路通过中继的常闭点接到反转接触器线圈。

然后还有个组合开关,控制中继的线圈得电。齐活!就不用画图了吧,话说这么简单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