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电笔的使用,你全试过吗?

楼主(2013-05-03):
今天好奇,看了一下测电笔的内容。如下是百度百科的链接

大约有如下内容,但是你们试过吗?

对于正负极,我怎么没有测试成功呢?

欢迎用过的,或手头有试电笔的,上来亲测一下试试。

(1)判定交流电和直流电口诀电笔判定交直流,交流明亮直流暗,交流氖管通身亮,直流氖管亮一端。说明:首先告知读者一点,使用低压验电笔之前,必须在已确认的带电体上验测;在未确认验电笔正常之前,不得使用。判别交、直流电时,最好在“两电”之间作比较,这样就很明显。测交流电时氖管两端同时发亮,测直流电时氖管里只有一端极发亮。

(2)判定直流电正负极口诀:电笔判定正负极,观察氖管要心细,前端明亮是负极,后端明亮为正极。说明:氖管的前端指验电笔笔尖一端,氖管后端指手握的一端,前端明亮为负极,反之为正极。测试时要注重:电源电压为110V及以上;若人和大地绝缘,一只手摸电源任一极,另一只手持测民笔,电笔金属头触及被测电源另一极,氖管前端极发亮,所测触的电源是负极;若是氖管的后端极发亮,所测触的电源是正极,这是根据直流单向流动和电子由负极向正极流动的原理。

(3)判定直流电源有无接地,正负极接地的区别口诀变电所直流系数,电笔触及不发亮;若亮靠近笔尖端,正极有接地故障;若亮靠近手指端,接地故障在负极。说明:发电厂和变电所的直流系数,是对地绝缘的,人站在地上,用验电笔去触及正极或负极,氖管是不应当发亮的,假如发亮,则说明直流系统有接地现象;假如发亮在靠近笔尖的一端,则是正极接地;假如发亮在靠近手指的一端,则是负极接地。

(4)判定同相和异相口诀判定两线相同异,两手各持一支笔,两脚和地相绝缘,两笔各触一要线,用眼观看一支笔,不亮同相亮为异。说明:此项测试时,切记两脚和地必须绝缘。因为我国大部分是380/220V供电,且变压器普遍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所以做测试时,人体和大地之间一定要绝缘,避免构成回路,以免误判定;测试时,两笔亮和不亮显示一样,故只看一支则可。

(5)判定380/220V三相三线制供电线路相线接地故障口诀星形接法三相线,电笔触及两根亮,剩余一根亮度弱,该相导线已接地;若是几乎不见亮,金属接地的故障。说明:电力变压器的二次侧一般都接成Y形,在中性点不接地的三相三线制系统中,用验电笔触及三根相线时,有两根比通常稍亮,而另一根上的亮度要弱一些,则表示这根亮度弱的相线有接地现象,但还不太严重;假如两根很亮,而剩余一根几乎看不见亮,则是这根相线有金属接地故障。

网友A:
判断正负极,这个不错。不知道最低启动电压为多少?

网友B:
我一般不用测电笔,用万用表。看来测电笔的功能不少呀。

楼主:
你们有测试成功的吗?我怎么正负极看上去是一个效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