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本PLC书好

楼主(2013-05-03):
各位推荐一下哪个版本的S7-200PLC书比较好。谢谢啦!

网友A:
都差不多的

最好是对照实物来练

网友B:
深入浅出200

多看看手册

网友C:
理论一定要学,不过要结合实践才是硬道理。

网友D:
文字资料只需要系统手册就OK了。

教程的话,建议去找找教学视频,那个比文字生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