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风 压差检测

楼主(2013-05-03):
  lab 1-5F   的排风系统需要做压差报警, 范围0-200Pa ,低于 0Pa 输出报警信号,

  我是做电气的,不知道 Model 267的微压差变送器 是否可以, 要连接二次仪表吗?

  对于暖通不太了解, 哪位可以指点下。

  QQ: 395391416, 邮箱:395391416@qq.com

网友A:
1、267当然要连二次仪表才中鸟

2、0-200Pa ,

  俺村SC329,,,好像比267好使唤10倍,还便宜,,,

  4/20制式报警您会使唤不?

  会使唤呢,G8就是棍一根,啥二次表都不需要配鸟,系统集简单可靠强大于一身

楼主(2014-05-13):
谢谢你的回答,我那个项目已经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