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pro5怎么不能安装?系统是WIN7

楼主(2013-05-03):
请各位走过路过的大侠给指导一下

网友A:
Win7下应该安装unitypro V6或以上版本。

网友B:
最好是按装V7的版本

网友C(2015-04-06):
请问谁有unitypro软件啊。我在网络上找不到了

网友D:
安裝施耐德軟體,作業系統都要專業版本,家用版無法安裝,XP要SP2以上

网友E(2015-05-20):
引用 网友D:
安裝施耐德軟體,作業系統都要專業版本,家用版無法安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