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的梯形图语言能写一个判断语句吗?

楼主(2013-05-03):
这个判断语句大概如下:

X0每按一下D0里面的数字加1,如果D0里面的数字为3的话将Y0置1,如果D0里面的数字为10的话将M2置1,如果D0里面的数字为18的话将数字100写入D1中。

梯形图语言应该怎么样做这样的判断?新手求教!

网友A:
---|X0| ----------------------(PLS  M0)

---|M0|----------------------------<此处内容被屏蔽>ADD  K1  D0    D0<此处内容被屏蔽>

----<此处内容被屏蔽>D0=3<此处内容被屏蔽>-------(SET    Y0)

----<此处内容被屏蔽>D0=10<此处内容被屏蔽>-------(SET   M2)

----<此处内容被屏蔽>D0=18<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MOV    K100    D1<此处内容被屏蔽>

GOOD LUCKY!

楼主:
引用 网友A:
---|X0| -------------------...

这么简单?D0=3梯形图如何实现?用哪条语句?

网友B:
可惜楼主的机器是三菱的,三菱的不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LD= D0 K3

网友D:
PLC做也是小意思了

网友E:
我是用台达做的 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F:
用程序里面的比较指令即可,比较成功执行后面的置位或者传送数据指令,不成功则不执行,可别以为PLC里面还有个if语句呢……

网友G:
x0每按一下D0加1,D0=18,要按18次,还要保证每次有效。D0现在值能难判定的,还是用触屏吧!直接设定D0值。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用程序里面的比较指令即可,比较成功执行后面的置位或者传...

网友I:
6楼说的很好,就按他的思路你用比较指令的等于,条件满足后再执行置位指令,注意程序中加上上升沿脉冲指令,否则计数将会有误差。

网友J:
这个可以用比较指令来干.

网友K:
工控擂台有一期,是一键控制十盏灯的亮灭掉,意思就是按一下第一盏灯亮,按两下第二盏灯亮,以此类推,看了这个你就会了。

网友L:
300PLC直接实现吧

网友M(2014-01-06):
引用 网友G:
x0每按一下D0加1,D0=18,要按18次,还要保证...

网友N(2021-05-23):
X0直接计数器不就得了?

还用M中转——脱裤子放屁?

另外就是用D寄存器也可以用X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