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进入WINDOWS CE的密码忘了。

楼主(2013-05-03):
有谁能帮我,我把进入操作系统的密码忘了,请问怎么办啊!

网友A:
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如果是台式机    扣下纽扣电池  放一下电就没事了

如果是笔记本 估计就得找一张光盘  直接清除密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如果是台式机    扣下纽扣电...

 是昆仑通态TPC7062KS触摸屏。有哪位大虾知道的求告知!

网友B:
你试试PE系统的密码清除器,也许能够解决。不行的话只能复位了,但是软件和数据就都没了,建议先用其他方法备份一下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PE系统的密码清除器,也许能够解决。不行的话只能...

 数据不要了,请问怎样复位?

网友C:
是CE的密码还是点击进度条出现的密码啊?

网友D(2013-06-30):
引用 网友C:
是CE的密码还是点击进度条出现的密码啊?

这两个是对于昆仑通态触摸屏是同一个密码

网友D:
楼主可以找经销商的技术帮您清除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