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TPC7062KS怎样进操作系统啊

楼主(2013-05-03):
公司有一台昆仑触摸屏,我想进入CE系统改背光和时间,可进系统要密码,有哪位知道怎样才能进去啊!

网友A:
好像是6个1吧我记得

网友B:
后来的版本好像进不了了,我用的就是。。。

网友C:
当进度条显示时,点击后有选项可以设置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后来的版本好像进不了了,我用的就是。。。

是啊,我也进不去

网友E:
是系统密码还是点击进度条的时候出现的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系统密码还是点击进度条的时候出现的密码?

 对,是点击进度条的时候出现的密码!怎么解啊!

网友F:
给昆仑打电话问一下吧;应该可以给解决的!没有使用过他们家的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是系统密码还是点击进...

 要清除这个密码,工程就没有了,联系下昆仑客服吧

网友G:
点四个角,然后点中间就进去了

楼主(2013-07-06):
是同时按住4个角不放,再按中间吗?没那么多手指头啊!

网友H:
  断电重启屏, 在开机时当进度条显示时,点击后有选项可以设置,就是进入 CE 系统

网友I(2019-05-25):
我www.lct2000.cn